真心请教各位懂遥控器的大神光临指导,多谢了!

楼主(2014-12-05):
小弟不才,入魔1年多了,从乐迪6通开始,到白色D10,现在想购入一个futaba的遥控器,现在有几个问题想求答案,还请不吝赐教
1,futaba为何这么贵?能告诉我贵在哪了吗?
2,t8fg和14sg有什么区别?价格,通道数,遥控距离?
3,对于第三方的接受兼容性咋样,比如frsky的接收机
4,小弟对于遥控距离很在意,想问官方标称距离有多少?
5,除了上述两款以外,futaba还有什么可推荐的吗?18mz 14mz这些就不了,学生党自己赚钱买,太高端的心脏和钱包都受不了。
还请了解的大神多多指教,多谢多谢!

网友A:
钱是问题买个frsky得了,futaba是鬼子的,当然贵了,就是射频开发经验很足,质量管控好点。

说实话RC控这东西,是靠射频信号强度来压舵机的,以后多轴都是往机器人方向走的,不航拍控镜头的话,没多少手感的必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钱是问题买个frsky得了,futaba是鬼子的,当然贵了,就是射频开发经验很足,质量管控好点。

说实话RC控 ...

多谢了,现在用D10飞485轴距加gopro,不知道d10以后拿来飞单反可行不可行

网友B:
控一般不标距离的,除了玩具控以外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了,现在用D10飞485轴距加gopro,不知道d10以后拿来飞单反可行不可行

兼容性其实都是其他家兼容futaba 所以买它你不用操心这个。。稳定可靠肯定是 futaba 当然也就价格贵了。。预算不多就t8 好了。

网友C:
你想用它飞什么?包括今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一般不标距离的,除了玩具控以外

但是遥控器,没有遥控距离这个很蛋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想用它飞什么?包括今后。

飞单反载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遥控器,没有遥控距离这个很蛋疼啊

除了超视距FPV需要了解距离,品牌控一般视距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遥控器,没有遥控距离这个很蛋疼啊

想距离远,如果不加功放那就用FUTABA 72兆的PCM 1024 二次变频的(接收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了,现在用D10飞485轴距加gopro,不知道d10以后拿来飞单反可行不可行

飞单反的话还是futaba,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控一般不标距离的,除了玩具控以外

那14SG一般能多少米?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14SG一般能多少米?

无线电遥控设备的有效控制范围随着环境变化而变化,当处于地面、水面、空中等不同环境时,有效控制范围也是不一样的,在平地和起伏地面上也有差异,在雨天和晴天也有差异,甚至和控与接收天线的位置也有关系。因此,遥控器一般都不标控制距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14SG一般能多少米?

请问法拉利能开多快?那你要问在哪开?大牌厂家的遥控器800~1200米没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无线电遥控设备的有效控制范围随着环境变化而变化,当处于地面、水面、空中等不同环境时,有效控制范围也 ...

      鬼子太坏了,这些年到中国的电子产品都不标详细数据了,根据日本法律,所有电子产品都必须标出非常具体的数据,像电视机功耗最高多少?最低多少?像素多少?像素正负误差多少等等。倭国的说明书是真正的厚厚的一本书,也是世界上最哆嗦的说明书,但现在出口到国外的电子产品说明书关键的地方都是模糊语言。这遥控器在什么情况下会达到什么距离应该有些说明,他是故意的,把不需要的说了一大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法拉利能开多快?那你要问在哪开?大牌厂家的遥控器800~1200米没有问题。

      这和法拉利不是一个概念,仔细看日本的产品说明书,有许多让人斐思所夷的说明,详细到让看的人发狂,太烦,我认为这遥控器就遥控距离上日本人完全是故意这样,多少年后肯定有人翻他这本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法拉利能开多快?那你要问在哪开?大牌厂家的遥控器800~1200米没有问题。

      800一1200太短了吧,35年前,比例设备Futaba的JR.都能1500以上,现在数字的,不但可靠性比那时高,距离也应该增加不少,日本人为什么反而不标详细数据了呢?如果你手头有日本产的电子设备,你看看后面的铭牌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800一1200太短了吧,35年前,比例设备Futaba的JR.都能1500以上,现在数字的,不但可靠性比那时高, ...

FUTABA PCM 1024系列 二次变频接收机距离很远,2000-3000米。

网友:
引用 网友D:
鬼子太坏了,这些年到中国的电子产品都不标详细数据了,根据日本法律,所有电子产品都必须标出非常 ...

从以前的4VF 4YF 9Z FF9 到现在用18MZ 都是鬼子那买的水货。全日文或英文说明书上没有任何地方表明了遥控距离的详细信息。

只要有点无线电知识就知道,无线电的电气指标是不通过距离去表示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800一1200太短了吧,35年前,比例设备Futaba的JR.都能1500以上,现在数字的,不但可靠性比那时高, ...

我纠正一下。

数字或者模拟,跟遥控距离没有直接关系,数字的抗干扰能力更强。

跟距离紧密相关的是天线增益,功率,频率还有环境。

现在数字的频率是2.4G,以前普遍模拟的是72MHZ。 在天线增益和功率还有环境情况相同情况下。波长越长,距离越远。所以以前模拟时期相反遥控距离比现在的数字更加远。 但抗干扰能力却非常差。

网友E:
如果单纯去比较哪个控的发射功率大。市售的遥控器当中,肯定是国产更大,在一般情况下也意味着距离更远。  日本的控功率最小。

因为功率严格受到当地法律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单纯去比较哪个控的发射功率大。市售的遥控器当中,肯定是国产更大,在一般情况下也意味着距离更远。   ...

恩,谢谢,我看到futaba  t8fg的天线是不可拆卸的,那我自己改装加功放是否也不可行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恩,谢谢,我看到futaba  t8fg的天线是不可拆卸的,那我自己改装加功放是否也不可行了?

我自己没有改装过,我的14SG 和18MZ都有双向传输功能,我担心加装功放会有影响,你多去问问看,有没有改装过。
我一般都不会飞出我的视线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自己没有改装过,我的14SG 和18MZ都有双向传输功能,我担心加装功放会有影响,你多去问问看,有没有改 ...

多谢多谢,还麻烦最后一个问题,你说的不超过视距包不包括已经小成一个黑点的情况?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多谢多谢,还麻烦最后一个问题,你说的不超过视距包不包括已经小成一个黑点的情况?

如果我有视频传输的情况下,偶尔会成为小黑点。不过小黑点就很容易丢失了。尽量不要。
我用FUTABA 14SG 最远飞过1KM。

网友F:
我觉得你没真没必要花那个冤枉钱买福特吧 如果看重距离的话 就你现在手头的控 上切糕增程 兼容性绝对不用担心 还能多控并发 一人操作飞机一人操作云台相机 价格也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我有视频传输的情况下,偶尔会成为小黑点。不过小黑点就很容易丢失了。尽量不要。
我用FUTABA 14SG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你没真没必要花那个冤枉钱买福特吧 如果看重距离的话 就你现在手头的控 上切糕增程 兼容性绝对不 ...

嗯,您这也是一个办法,多谢多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纠正一下。

数字或者模拟,跟遥控距离没有直接关系,数字的抗干扰能力更强。

    关于遥控器的遥控距离 我是一知半解 现在明白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于遥控器的遥控距离 我是一知半解 现在明白了 谢谢

不客气,以后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