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飞控特技

楼主(2014-12-05):
老视频了,感觉mwc还是很给力的,有经验的老手用mwc能做比naza飞控更多的事情

楼主:
为毛发不了视频

网友A:
请问,翻筋斗是如何实现的,怎样去掉 MWC 对姿态的限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翻筋斗是如何实现的,怎样去掉 MWC 对姿态的限制?

请打开纯手动模式..
话说你的回复怎么这么水
一会感觉你玩很长世间四轴了..一会感觉和个初学者一样...

网友:
飞行技术不错..玩的很happy..mwc手操确实挺好的

网友:
我有个严重的问题:请问这个桨在哪里买的?百摔不断啊!

楼主:
就是普通的塑料桨吧,弹性好,不会容易坏。而且你看见没,他落下的是草地,不是水泥地,好多炸鸡严重的一般是城市水泥地,而且多数高度很高直接掉下来,他这个就几米高,摔不坏。再次印证了技术nb了玩再烂的飞机也能玩的开心,技术不行只能靠钱堆,1w多装出来个四轴也不一定能玩的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打开纯手动模式..
话说你的回复怎么这么水
一会感觉你玩很长世间四轴了..一会感觉和个初学者一样...
...

多谢!
找机会我试试看。

对于多轴这块儿,我的确是个菜鸟。以后还得多向大家学习了。

网友C:
感觉原地翻需要该参数才能实现,需要一侧的两个电机加速的同时,另外一侧需要***减速,要不然空翻半径会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原地翻需要该参数才能实现,需要一侧的两个电机加速的同时,另外一侧需要***减速,要不然空翻半径会很 ...

我看似乎是翻的时候油门打到最低?然后翻过后再瞬间拉起来。希望有高手能来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
找机会我试试看。

菜鸟还打算全程无遥控器自主飞行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看似乎是翻的时候油门打到最低?然后翻过后再瞬间拉起来。希望有高手能来指点

油门打到最低,四轴立即像石头掉下来。
空翻需要一侧电机全速,一侧电机怠速,正确的做法是油门在50%,横滚杆(或俯仰杆)打到底。
新手建议在模拟器上先练习,体验一下各种感觉。很多四轴特技老手是从直升机过来的,所以手动模式飞四轴很熟练。
NAZA只能做筋斗,不能做空翻,主要是滚转速度太慢。
视频里的四轴电调应该是BeHELI电调,小桨,所以响应速度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油门打到最低,四轴立即像石头掉下来。
空翻需要一侧电机全速,一侧电机怠速,正确的做法是油门在50%, ...

谢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