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08接naza的疑问

楼主(2014-12-05):
6208接收机与p2v 的naza用sbus 链接后 用mode 2模式 ,调试时发现飞控的R通道跟遥控输出的不一致,R通道变了E通道去了,其它都正常,请问这怎样解决?

网友A:
是不是遥控器选择多通道模式那里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遥控器选择多通道模式那里不匹配

在遥控通道监视里面是正常,用普通链接飞控也是正常的 就是用sbus就这样,诡异啊

网友:
神奇神奇,如有直升机的可以用直升机3轴来对比下

网友B:
P2V的图传不是2.4G的吗 ? 跟你遥控会冲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2V的图传不是2.4G的吗 ? 跟你遥控会冲突的。

测式了 用fu的接受与2.4图传 没有一点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