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放电与保养的问题!

楼主(2014-12-05):
用B6给电池放电保存,应该用哪个模式,如何操作?长期不用,放电到多少保存?放电到规定电压,以后就不用管它了吗?

网友:
一同等待中

网友A:
选择鸟语ST开头选项,进行保存电池充放电。

网友:
3.85v保存,3楼是泡泡老师,速来膜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鸟语ST开头选项,进行保存电池充放电。

用ST开头选项,是先冲电还是先放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ST开头选项,是先冲电还是先放电?

放电

楼主:
哦,就是放到3.8V~3.9V就可以保存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就是放到3.8V~3.9V就可以保存了吧!!!

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就是放到3.8V~3.9V就可以保存了吧!!!

长期保存可以封电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期保存可以封电接头

是要封硅胶线端,还是排线端呢?用什么东西封啊,大侠?好像还要放在冰箱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要封硅胶线端,还是排线端呢?用什么东西封啊,大侠?好像还要放在冰箱里?

一般20度以下就行~放冰箱是缓解电池怀孕   至于封装好像有篇贴就说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20度以下就行~放冰箱是缓解电池怀孕   至于封装好像有篇贴就说了的

哦,好的,谢了,我找找那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好的,谢了,我找找那帖子!

没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ST开头选项,是先冲电还是先放电?

那要看你的电池电压是多少,低于3.8自动充到3.8,高于3.8放电到3.8.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你的电池电压是多少,低于3.8自动充到3.8,高于3.8放电到3.8.

请问长期不用的“长期”是多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长期不用的“长期”是多长?

一个月之内要进行一次完全充放电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