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兄们帮帮忙 如果想负载1KG 飞行时间超过40分钟 谁有好的方案呢

楼主(2014-12-05):
大四轴也可以  六轴也可以  八轴。。。反正甭管各种形式 加上我的负载1KG 计算一下起飞重量 可以飞行40分钟以上就可以   或者需要多块电池的 也行

网友:
可能只有大四轴吧,帮顶一下

网友:
如果要任性,可以宝上搜植保机能满足要求

楼主:
那个太大了

楼主:
我的要求不过分 我不打算重载   我的有效载荷才1000G      大四轴 和。。。比如什么18寸 或者20寸的8轴6轴  有可能有方案达到我的要求么  我愿意花点钱 多贵的电机和桨 都可以推荐

网友A:
tmotor u8 100kv
28寸桨
四轴 带z15云台+blackmagic(共2kg)
8s25000mAh电池
可以飞47分50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tmotor u8 100kv
28寸桨
四轴 带z15云台+blackmagic(共2kg)

抖么?

楼主:
crazyboyyy  朋友  你敢说?
真的吗 你敢肯定  那我去加工四轴去   我的问题如上 100KV 28寸 真的不抖吗  一阵风吹过的效果咋样

重要的是 用的什么飞空  只要不是悟空就行  悟空***猛来回打俯仰或者横滚 超过5下 保证翻。。。。

如果真的可以 我要谢谢你

楼主:
你用的电池品牌PM给我好吗  或者说没有奇葩的8S  需要来两块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