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零度飞控感度和晃动补偿的讨论。方便后人特开此帖

楼主(2014-12-05):
手里是S4V2

感度调整就三项。 横滚 俯仰 还有晃动补偿

至今关于感度是调整和配合也是云里雾里。问了技术,技术说这个感度就是在调试手感。不知道对否。

网友A:
我用 45 45 150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 45 45 150参数

哥们 说下配置 和飞起重量吧 (轴距,几轴,电机‘桨,几S电池’)
方便分析

网友:
我用35 35 100

网友:
4杞达紝550杞磋窛锛

楼主:
哥们 说下配置 和飞起重量吧 (轴距,几轴,电机‘桨,几S电池’)
方便分析

网友:
2216 880kv 起飞1350克
3S 2200ma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 说下配置 和飞起重量吧 (轴距,几轴,电机‘桨,几S电池’)
方便分析[/backcol ...

2212  9047  2700  900G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