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9X2改锂电问题

楼主(2014-12-05):
9X2改锂电要将压吗?影响使用寿命吗?有谁改过请教一下经验

网友A:
不用降压.只接买专用控锂电,装上就行.我三台jr都是这样完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降压.只接买专用控锂电,装上就行.我三台jr都是这样完全没问题.

谢谢兄弟指点

网友:
只要是3S1P 11.1V 能放入电池舱内的锂电都行,我用的是450机淘汰旧的电池,用着很好,没买专用的控电.

网友:
原装电8 节镍氢9.6伏吗?用3s磷酸铁锂专用控电 9.6-9.9伏刚好。

这种

网友:
早就使用好久啦

楼主:
我算了一下9X2的用8节电池盒也就是可以放8节5号干电池,一节新的干电池电压在1.6V到1.7V8节电压在12.8到13.6V之间,所以3S充满是12.6V正好可以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