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7e控 v977问题有用过的请赐教

楼主(2014-12-05):
最近准备入v977!手上有d7e控但是g大固件!想问下加了高频头后要刷什么固件可以飞?还有听说 d7e飞977会掉频!

网友A:
我就是D7E控977,,改装控,固件刷的是MCKAY

网友:
过来溜溜的

楼主:
想问下有没有出现过掉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问下有没有出现过掉频?

掉频是什么状况

网友(2015-04-02):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D7E控977,,改装控,固件刷的是MCKAY

请教下,我和你的固件一样,也加了两个高频头,7105和24L。准备购入977,就怕不兼容,不支持3轴6轴切换,请问下你遇到过不兼容不能切换等问题吗?

网友B:
我的D7E加了24L01高频头,油门通道有问题,一直控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D7E加了24L01高频头,油门通道有问题,一直控不了

我才买的977,你是D固件还是su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D7E控977,,改装控,固件刷的是MCKAY

兄弟我d7e想改一下飞977加下扣扣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