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发现的好东西,动力电机测力器(见图)。

楼主(2014-12-05):
动力电机测力器,网上看见的,见图。

网友:
这东西很贵

网友:
准确性怎么样?

网友:
还好,三百多

网友:
测量范围有限,小机器又没啥好测的

网友:
搞个电子秤 DIY  应该没问题

网友A:
我手边还有几片应变片,力传感器还是做得出来的。

网友:
没看出来有多好

网友:
没啥用,且机构设计不合理,又不能测试大的动力

网友:
实际意义不大,拉力大小和多种因素有关。

网友:
我一直想买这个
太棒了 ,请问哪里有卖的

网友:
也收到HK推介New Items的email了,不得不说他家的嗅觉还是敏锐,成功不是偶然。

网友:
需要这么复杂么,自己弄两木条做个折角,旁边放个电子秤就好了,在不济,地下垫个厚泡沫直接称就可以了,推力这东西,不可能那么 精确的

网友:
价格肯定不低,不划算呀

网友:
这个东西太简单了,自己弄一个秤,上面搭一个架子,架子上面穿一个孔,然后把电机的轴的推力经过孔传到秤上就行了,就能测试静推力了,用激光测螺旋桨的转速,只要知道在规定时间内激光被螺旋桨挡住了多少下,然后除以螺旋桨的叶片数目,就知道了电机在这种条件下的转速。DJI公司就是这样搞的,自己用木板做的测试仪。非静推力的话,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
这玩意还是自己DIY得了

楼主:
看图应该是带两个直线轴承,及一个应力感应器,还是蛮先进的,除了可以选电机,应该还可以选螺旋桨,多轴的福音。

网友:
多少米呀,是不是称有点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手边还有几片应变片,力传感器还是做得出来的。

  不错,就是 你说的 。便宜。。1元 一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就是 你说的 。便宜。。1元 一只。。

瞎说,人家5毛就卖。。。

网友:
这就是个电子称……
就是架子值点钱...

网友:
看看我的电机测力器,测个15寸桨没啥压力,只要一个弹簧秤

网友:
意义不大

网友:
N年前用电子秤+直线导轨做了一个

网友:
如果价格不贵的话还是可以考虑入手一个的

网友C:
hobby king 上的!318元  最大5kg貌似!感觉价格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hobby king 上的!318元  最大5kg貌似!感觉价格太高了

正确,新品预告,还没开卖。我感觉对多轴好用,都是看有人平衡桨,从来没见有人选一下四个(多个)电机的一致性!

网友(2015-01-27):
还是自己DIY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