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9接nazaV2接飞越云台问题

楼主(2014-12-05):
天9接nazaV2接飞越云台可以直接控制俯仰吗?要怎么接?请教

网友A:
无刷云台是个单独工作的系统,和任何飞控无关,只要能上电,把控制线插到接收机空余的通道就能用了。

网友:
云台就用2根线直接接到接收上,9通道刚好够用(加一收放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刷云台是个单独工作的系统,和任何飞控无关,只要能上电,把控制线插到接收机空余的通道就能用了。

是不是要接到遥控转的那个钮的通道上就行

网友:
接收器6接-仰卧,8接-旋转

楼主:
6是能转的那个钮么?

网友B:
可以控制的, 飞越云台供电后会自稳,把云台的俯仰信号线接出来,接在NAZA的F2端口的 - 和 信号 口。遥控映射一个旋钮开关,校准到飞控X1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控制的, 飞越云台供电后会自稳,把云台的俯仰信号线接出来,接在NAZA的F2端口的 - 和 信号 口。遥控映 ...

映射和校准到X1通道不是很明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控制的, 飞越云台供电后会自稳,把云台的俯仰信号线接出来,接在NAZA的F2端口的 - 和 信号 口。遥控映 ...

那么请问,NAZA自身对云台的自稳和云台自己的自稳会冲突吗?是不是把云台俯仰舵机和NAZA的F2端口连接,用X1通道控制,只能控制云台的仰俯,横滚就无法设置了?谢谢!我也在纠结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请问,NAZA自身对云台的自稳和云台自己的自稳会冲突吗?是不是把云台俯仰舵机和NAZA的F2端口连接,用 ...

横滚本身就是云台自己的事,会自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