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 2 vision 连接不上调参软件

楼主(2014-12-05):
驱动成功安装 接口 线都没问题  遥控也连不了  还有一个精灵2新版遥控 连不上模拟器

网友A:
楼主,请确认飞控安装是否正确,如正确请关闭防火墙并换USB口、USB线、电脑尝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确认飞控安装是否正确,如正确请关闭防火墙并换USB口、USB线、电脑尝试。

跟上 ··我的也是 连接不上 VISION+  机器 或者 遥控 都连接不上···换了两个电脑都是 驱动安装不上··请问驱动哪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