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轴云台控制板连接跟放置的位置。。

楼主(2014-12-05):
我买了个控制板。。三轴的带着扩展板。。不会安啊。。以前净玩两轴的。。要具体的界限方法。。扩展板跟传感器怎么接在主板上。

网友A:
你这多少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多少买的?

买云台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买云台送的

出我吧~我第三轴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我吧~我第三轴坏了

你西安的?我榆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云台送的

插在主板上,原理和2轴一样,就是多一轴呢

楼主:
我的横滚反着怎么办啊。。调了好几次不是横滚反着就是俯仰反着。同样的参数一块板子行,一块板子就不行。。这是为什么

网友:
反?不是可以逆转吗,

楼主:
可以逆转,不知道怎么回事,横滚逆转了俯仰又不对了,俯仰反了横滚又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