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900电池能用多大的

楼主(2014-12-05):
你们的S900都用多大的电池啊??多大电池最合适?

网友A:
6S 4000 大概十四分钟左右,建议6000+ 的

网友:
S900动力电池LiPo(6S、10000mAh~15000mAh、最小15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S 4000 大概十四分钟左右,建议6000+ 的

真敢瞎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6S 4000 大概十四分钟左右,建议6000+ 的

会害人哦,哪里来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6S 4000 大概十四分钟左右,建议6000+ 的

我不信……

网友:
引用 网友A:
6S 4000 大概十四分钟左右,建议6000+ 的

你确定?

楼主:
这数据那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真敢瞎喷啊。。。

可能人家说的是 空机 云台 起落架 图传 都不带 低空悬停不做任何动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能人家说的是 空机 云台 起落架 图传 都不带 低空悬停不做任何动作

我是按常理来回答,非要矫情,人家也可以用S900去掉云台 起落架 图传 另外两个轴也去掉变四轴,还能半个小时也不一定,但是。。。。对于楼主的提问,人家买S900就为了飞?有意义么??除了矫情就是矫情。
大疆都不可能臭*不*要*脸到拆成那样去测试,再把商品页标个飞行时间6S 4000 14分钟,会被骂街的~~~~ 因为没有任何参考意义,还误导了用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按常理来回答,非要矫情,人家也可以用S900去掉云台 起落架 图传 另外两个轴也去掉变四轴,还能半个 ...

不要钻牛角尖好不好,你要是说在地面空转不起飞那样的话时间更长,对不对?

网友A:
我自己的挂DIY小于台,有图传,一般常理飞,没有频繁的机动与上窜下跳,并且我的电芯是厂家发货最低放点3.2,这是事实

网友:
我自己的挂DIY小于台,有图传,一般常理飞,没有频繁的机动与上窜下跳,并且我的电芯是厂家发货自己焊接组的最低放点3.2,这是事实

网友:
论体积16000的我看已经最大了。太大没用,还影响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的挂DIY小于台,有图传,一般常理飞,没有频繁的机动与上窜下跳,并且我的电芯是厂家发货最低放点3 ...

行,这么说能让自己开心就好,又没人让你上视频,哪块电池不能放到3.2V呢?几十块钱的电芯厂家还给你订制的?当然,不少商家卖电池都是放到3.2V充电算容量,有点基础的都不能这么干,航拍飞手更不可能,至于原因嘛~~ 不用解释~~ 自己开心就好。矫情是个永远难以满足的菇凉~ 一个一个○下去何必呢

网友:
12000比较合适

网友D:
16000mah 6S,10000mah 6S

楼主:
引用 网友D:
16000mah 6S,10000mah 6S

航线多少分钟

网友D:
挂N7云台的话:10000mah 10分钟,16000mah 15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挂N7云台的话:10000mah 10分钟,16000mah 15分钟

飞到单片3.6么?

网友D:
嗯,单片3.6就下来了,BB响设到3.7叫,一叫就返航。不过计时开始的时间有些晚,实际滞空时间可能稍微长点。
PS:OSD2的延迟够厉害的,如果通过监视器看的话,个人感觉在22.5就可以返航了。

网友:
12000 6S 合适。用16000的电池视频有果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嗯,单片3.6就下来了,BB响设到3.7叫,一叫就返航。不过计时开始的时间有些晚,实际滞空时间可能稍微长点 ...

iosd好像不准。。我都是21.6回来。iosd 21.6的时候bb设置3.6都不叫。。

网友:
引用 网友E:
iosd好像不准。。我都是21.6回来。iosd 21.6的时候bb设置3.6都不叫。。

主要不敢那么极限,怕炸鸡

楼主:
12000和16000哪个最合适

网友F:
    看了以上很多发言,个人感觉提问的人提的问题不系统,不确切。回答的人没有对飞行器的运行前提作出依据。
飞什么环境?载荷是什么?重量体积单位的具体条件。飞行器不是货运载重车,超载也能运行。
    暴力飞行,柔和航拍,载荷微型器材航拍,载荷那种云台,没有说这些,就一句多大电池合适。怎么回答呢?
如果用H33D加狗4加高清数传,6S。6000也能飞。还大马拉小车呢!!!
    大家还是多系统的钻研学习吧。
   不妥之处还请高手手下留情,相互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了以上很多发言,个人感觉提问的人提的问题不系统,不确切。回答的人没有对飞行器的运行前提作出依据 ...

挂Z15 5N 。。航拍。

网友(2015-01-23):
引用 网友A:
6S 4000 大概十四分钟左右,建议6000+ 的

差点笑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6S 4000 大概十四分钟左右,建议6000+ 的

这是闹着玩呢吧,S900不支持4S好不。不知道别瞎说,误导新人不说还会有人骂的!

网友:
建议2块并联 一块 5300 30c 品牌自己订
飞行电压非常安全。
续航10~14分钟,建议10分钟返航。

网友:
6s10000暴力顶多8分钟~并6s10000两块也差不多~

网友(2015-06-11):
都是大神!我的配置s900+z15+5n+iosd+dji原厂图传+dupu10000ma,全重5.75KG,有效飞行时间只有6分半!每次都是低电压报警后迅速回撤!感觉续航能在延长2分钟就满意了!是我电池虚标还是什么原因?牙托原厂(格式代工)、格式、dupu、花牌泰坦10000ma都差不多,和大家的十分钟怎么差这么多?

网友:
S900的电池最小应当用6S10000.一般航拍有十多分钟基本够了的。

网友:
我的起飞7kg,6S 16000mah,能飞23分钟,下来3.71V

网友:
6s10000+

网友G(2015-07-12):
6S 16000mah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