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L升级加长600尾管

楼主(2014-12-05):
没改之前。

改装之后还没拍。

一堆东西,全部下来差不多500左右

长大概8cm

还没试飞,尾撑和水平翼固定座还没到。

网友:
还不如买600

网友A:
假主任你不是说不折腾不改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主任你不是说不折腾不改了么

图片是不是挂了,我咋看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是不是挂了,我咋看不到。

我也看不到 肯定挂了

网友:
为什么要改呢?还是6S飞?

网友:
还不够重吗?

网友B:
假总     动力升级么?   桨换了吗?   还是520桨?   关心这些@~~  求假总更新!~~  坐等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总     动力升级么?   桨换了吗?   还是520桨?   关心这些@~~  求假总更新!~~  坐等中!

原厂带的就是550mm桨,不用升级了,就尾管加长就OK!

网友:
改装件怎么这么贵怎么算的500 还有尾撑 水平固定座原来的不就好了?另外我尾撑用的x5的 感觉非常结实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厂带的就是550mm桨,不用升级了,就尾管加长就OK!

额~~   600的桨应该是603桨嘛·~~~@~    你要升级600   用550桨,还是不伦不类啊!~~

网友:
我看的到

网友C:
600尾管重心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600尾管重心有问题吗?

550..5200的电池都装到最后面了...把电池拉出点就行了..很好配

网友:
哦,好消息!550L改600尾管好配重的话,尾舵机负载比用550尾管轻,使用寿命会更长啊。

网友:
6S最佳桨应该是550mm,换600mm桨那是嫌电池死得不够快

网友:
改600尾管会好飞 至少不抽筋了

网友D:
座等电池暴

网友E:
换根尾管没多大意义吧,

网友F:
我的450L换富丽480尾管后也感觉好飞好多
锁尾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