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如何飞航线

楼主(2014-12-05):
看了老钱的直升机视频也没太明白,毕竟四轴和直机还有点差别。就是飞航线的时候,我现在只会平移飞,对尾悬停我觉得我过关了,对头悬停怎么都学不会,所以飞航线的时候我只会平移。。。。但是看大神们的视频里都是向开车一样,行进的时候始终都是机头朝行进方向,拐弯很顺畅。我想知道这是怎么个手法?新人真心求教,请不要只是说练,练得还不够之类的话,总的知道怎么练吧。为啥四轴的模拟器练习教程和视频就没有人发呢?

网友A:
学完对尾悬停,和对尾平移,就学两个侧面的悬停,和侧面平移,,再学对头悬停和对头平移
学会这些基本就会航线了
其实飞航线是先飞四边形,熟练了就继续转弯,就是飞圆圈了。飞四边形其实就是飞平移,到时候转换一下方向,也就是转弯,继续平移

网友B:
四轴比直升机简单很多,和直升机飞行手法一样,只是手感不同,四轴飞行不需要教学吧

网友C:
练,练得还不够

有个好办法是买个小四轴在家练习. 地平线的Nano QX就很好, 安全耐炸, 在家飞无压力. 有助于迅速提高技术.

模拟器没用, 那个东西是平面的没有立体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练,练得还不够

有个好办法是买个小四轴在家练习. 地平线的Nano QX就很好, 安全耐炸, 在家飞无 ...

谢谢指导,我自己做的有450四轴,就是怕炸坏,看来还得如您所说弄个小的,自己做个250的轴距的是否会耐炸?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完对尾悬停,和对尾平移,就学两个侧面的悬停,和侧面平移,,再学对头悬停和对头平移
学会这些基本就会航 ...

谢谢,就是还是先平移,平移到边线的时候转方向,然后再平移,对吧?最终那种流畅的航线是一边转向一边前进来的?那我再继续练习一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轴比直升机简单很多,和直升机飞行手法一样,只是手感不同,四轴飞行不需要教学吧

囧,四轴应该比直机简单,但是也没那么容易上手飞吧。。。要是dji的精灵和naza之类的飞控,确实挺稳,但是玩那玩意没意思。我是看高手视频中多轴的特技飞行很给力,想学学。目前用mwc飞控,也不装gps,就自稳模式自己手动飞,这状况真心感觉不是说飞就能飞的,没练过的肯定飞不过1分钟就炸鸡。

网友:
引用 楼主:
囧,四轴应该比直机简单,但是也没那么容易上手飞吧。。。要是dji的精灵和naza之类的飞控,确实挺稳,但 ...

那就是练对尾、对侧、对头,之后保守的试着飞航线,不想炸机模拟器是必要的,虽然只是一个平面,但是非常有助于手感的养成。航线是螺距、方向、升降、副翼处于配合状态下完成的,包括悬停也是,好的悬停这些舵缺一不可。要相信没有捷径,练习是必经之路,比如说直升机自旋翻,都知道怎么去做这个动作,但是很多知道怎么做却做不出,就是基础动作练的不够。练练练,练为飞,加油

网友:
练,练得还不够

网友:
我是美国手 右手副翼升降都打一点 然后 左手方向不断调整就好

网友D:
圆周航线(比如向右顺时针),副翼向右打一点点、升降向前打一点点,使机子向右前方倾斜,再打一点点方向舵使机头向右微微旋转。具体三个舵的舵量要打多少,这就要在飞行中自己慢慢体会去随机变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圆周航线(比如向右顺时针),副翼向右打一点点、升降向前打一点点,使机子向右前方倾斜,再打一点点方向舵 ...

您说的很有用,拜谢。目前练习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很有用,拜谢。目前练习中

最好按部就班的练,别着急。没什么难的,熟能生巧。先飞直线:1.向前20米,180度转向,向回飞。2.从左至右、从右至左。飞出离自己20米180度转向来回飞。3.有了以上基础,再加上副翼,就划出圆周了。

楼主:
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我现在有两个模拟器,一个是加密狗配上d10玩,还有一个是rc-emulator那种的带遥控器的模拟器,现在我是两个轮着玩,白天一个晚上一个,但是两个控的手感完全不同,以后决定只玩d10的那个了,这样才能有一致性。

楼主:
在凤凰5。0v里面的多轴都是不带自稳的,玩起来感觉不爽。和练直机的难度也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囧,四轴应该比直机简单,但是也没那么容易上手飞吧。。。要是dji的精灵和naza之类的飞控,确实挺稳,但 ...

我觉得您买一个小的地平线要四百多,也就是在家里练练,练好了之后就没大用处,不如买个小四轴来练习,同时也可以穿越或是航拍,用途更广些.
飞控CC3D和MWC都可以的,但是首先是控制好高度,其余的比较好练,上手手了就好了.

网友:
练练练练练练

网友:
的次数还不够

网友C:
压低头并保持住角度让飞机前行,副翼通道(横滚)和方向通道配合来完成一个完美的转弯,多练圆周航线,不用练对头什么的,这个和直升机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低头并保持住角度让飞机前行,副翼通道(横滚)和方向通道配合来完成一个完美的转弯,多练圆周航线,不用 ...

不用练习对头飞吗?直接飞航线?还有就是凤凰里的四轴都不带自稳,这个练起来难度太大了,您是怎么设置的?

楼主:
发现四轴空翻的动作,似乎可以先把油门打高,然后升降打到最大,这时候飞机倾斜向前,然后保持升降依然最大,把油门打到最小,这时候飞机已经开始下落了,但是是转着下落,快转到底部的时候再把油门拉起来,同时保证升降最大,等一个跟斗彻底翻完,再全都回中找平衡。我试了一晚上,发现这个方法似乎是可行的,好几次做的空翻还挺漂亮的,不过要想练习的连贯,还有很长的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练习对头飞吗?直接飞航线?还有就是凤凰里的四轴都不带自稳,这个练起来难度太大了,您是怎么设置的 ...

对头可以练练但不是最重要。我没用模拟器练过四轴,前面说过,买个微型四轴在家里练很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