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网上买的云台怎么这样?

楼主(2014-12-05):
网上买的云台,全部弄好之后,俯仰控制最俯的时候是这样的,这是怎么回事?是云台没有设置好么,求教

网友:
这个调参软件里调或者在遥控器调,坛子里这种云台调整的帖子非常多,一搜就知道了

网友A:
请教LZ这种云台安装需要在底部自己打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LZ这种云台安装需要在底部自己打孔吗?

不需要

楼主:
已经解决,感谢大家

网友B:
这个云台怎么接线?我买了个不会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云台怎么接线?我买了个不会接线

都有图纸的,讲的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中

已经解决,换个方式放机子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换个方式放机子就行了

哦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