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精灵飞行注意事项

楼主(2014-12-05):
不多说,抛砖引玉。大家各抒己见吧。

网友:
天热停飞 天冷停
下雨停 刮风停

网友:
特别注意室内外温差  玩电子的都知道  在室外进室内后不要马上打开

网友A:
有雾霾停,有高压线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雾霾停,有高压线停,

雾霾为什么会对飞行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雾霾为什么会对飞行有影响?

看姿态 方向 距离短了,容易出问题

网友:
减少飞行时间,增加安全系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雾霾为什么会对飞行有影响?

雾霾重的话,容易丢星

网友C:
楼主考大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考大家呢?

安全飞行,为大家

网友:
推荐楼主为本版安全监督员

网友D:
1 穿好棉衣棉裤棉帽子
2 准备好遥控棉手套
3 电池封装保温
4 飞行时间控制在2块电池
5 给图传屏幕或者手机保温 否则就低温保护,瞎了……
6 降落不要太猛 冬天设备太脆
7 回屋子后机器和控断电晾半小时,雾气罩罩……
8 能少飞就少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穿好棉衣棉裤棉帽子
2 准备好遥控棉手套
3 电池封装保温

好经验,不过要说,低温回到室内要用东西包裹,或箱子里,不可以和空气接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