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F装机分享}恋上240摺迭小四轴(含组机过程/CC3D设定及穿越视频...)

楼主(2014-12-05):
== Kim240v2 机架简介及装机组件清单 ========
  • Kim240v2 折迭四轴机架 **
  • 轴距240mm / 折迭机臂设计 / 最大支持5吋桨
  • 玻纤板机身1.5+机臂5mm / 重156g
  • PCB板带分电反电调/LED独立开关 , 机底前后带LED
  • CC3D飞控
  • 银燕12A电调
  • 银燕1806电机
  • SONY CCD 板机
  • MINI 600mw 图传

最新
<> 2015-04-24 <> 240小改 : 机臂升级 / 电机升级
<> 2015-03-6 <> 240V2 新场地穿越练习 @ ZMR250 参调
<> 2015-02-10 <> 240 首次空翻练习 (视频及参调值分享)
<> 2015-02-03 <> 新旧款240溷合组装分享
<> 2015-02-02 <> 穷人OSD自订最简化效果
<> 2015-01-16 <> 美化图传天线
<> 2015-01-12 <> 240 新旧版 机臂 重量及结构 比较
<> 2015-01-07 <> 背包资料
<> 2014-12-18 <> Attitude / Rate / AxisLock 等等飞行模式的中文注解
<> 2014-12-30 <> 視頻 ~ 240摺叠小四轴荒地穿越练 (240I代)
<> 2014-10-03 <> 首發視頻多多支持 @ 摺疊240 FPV低空穿越練習 (240I代)

============================

圣诞将近 , 想买点东西迎佳节 , 但未想到买什麽 !!!
巧合地 , 近日收倒消息 , 240摺叠推出了II代 ,
有不少改善的地方 , 因为旧款我已在爽飞 , 很满意 ,
所以对II代信心十足 , 不用多想就在早期还有折扣优惠时订了一台 !!!

*** 收货时吓了一跳 , 这包装快递用空投方式派件都没问题

*** (上图) 机臂及3层主层板
      (下图) PCB集线板 , 有LED及图传用的电源焊接位置及独位开关

*** (上图) 新版改良过的机臂 , 完美兼容多款常用的250电机 , 如银燕1806不用在斜装及可上4个螺丝
      (下图) 新版加了这个垫高片 , 就可在机臂层放电调 , 又可保持摺叠的可靠性 !

***  (上图) CCD板机及808MOBUIS录像机的安装板
       (下图) 机架所需的安装螺丝 /  铝柱 / 减震球及脚架都齐备

***  急不及待 , 立即把机架组合 , 看看效果
       (上图) 摺叠状态 / (下图) 打开状态
~~~

楼主:
<> 组机过程A - 动力部份 <>

***  (上图) PCB , 先把每个焊点上鍚 , 尽量填满每个焊点
       (下图) 把电调接上 , 我用的是银燕12A , 每个电调都加上一小片双面贴作固定

***  (上图) 4个电调焊接完成 , 另接上供电电源线 , 用的是14AWG
       (下图) 加上機臂及垫高片 , 检查组件及电调安装空间是否足够 , 及能否配合走线

***  电调层完成了 , 紧接就是机臂及电机的安装
        (上图) 电机是银燕1806/2280KV , 因240最大只可用5吋 , 1806 足够了 , 主要是这电机比较轻
        (下图) 240V2新款的机臂设计有很大改善 , 比旧款更轻巧又不失强度 , 电机安装位置亦完美兼容多款常用的250电机 ,
        如银燕1806不用在斜装及可上4个螺丝 , 多炸机都不怕飞掉电机 !

***  把四个电机都装上机臂后 , 就要和电调层组合起来完成整个动力层 , 先把电机及电调连接起来 ,
        每组动力都是3条线 , 接线前注意线的长度是否足够机臂
开合 , 可测试一下 , 顺利开合才焊接 !
        再把每组动力都接上2.4接收机 , 校正油门行程及转向 !

*** 整个动力及摺叠层都完成了 , 就可组上中心层板 , 亦即是飞控的安装层 !
      飞控用了CC3D , 今次选用弯针 , 是考虑留空飞控上方安装图传设备 , 另外电调接飞控的线都可简短一点 !!!

***
大家看到我没有按照CC3D上的箭头安装方向 ,       就是希望以后日子都方便接USB线 ,
      所以就把CC3D的安装方向转了-90度 ,
      但换过方向后 , 紧记在CC3D的软件上更改一下参数才起飞 !

*** (上图) 这个新设计的垫高片 , 改变了电调的安装位置 , 亦给电机线有很好的走线方向 !
      (下图) 垫高片还预留了一个通道 , 方便引出主电源线 , 这设计是240新款的一大突破 !

*** 接上电源 , 测试一下240新款的另一设计 , 就是前后的LED !
      在环境光度充足下 , 亦觉得那LED很光亮 !!!!

~~~

楼主:
<> 组机过程B - FPV部份 <>

*** (上图) 加上2.4接收机 , 把接线收藏到飞控的下方
      (下图) 因电池都是T插 , 所以主电源线焊上T插 , JST插是早前在下层PCB板引出来的 , 用来接5.8图传系统

*** (上图) 把图传及穷人OSD固定在顶层板的下方 , 图传是TS832 , 600MW的 , 体积比较大 ,
      建议小机用小巧一点的200MW可以了 , 而OSD主要是看电压 , 不喜欢BB响吸引其他人注意 !
      (下图) 顶层板反过来 , 4个红色的是减震球 , 另图传加了弯头 , 方便以后直接安装直插的图传天线 !

*** (上图) 把图传及OSD连接好 , 就可把整个顶层板都组到机身 , 接近完成阶段
      (下图) 试把图传天线安装 , 这个是3叶发射天线

*** (上图) 这是MOBIUS 808 #16 II代 , 1080全高清拍摄 , 120度超广角 ,
       算是普遍250穿越机最多人用的摄像机 ! 我会用808做FPV镜头及同步录像 , 所以不打算安装SONY CCD板机 !
      (下图) 808用双面贴贴在安装板上 , 再接上减震球 , 因早前试过炸机飞掉808差点找不倒 ,
       以防意再发生 , 所以我都会在减震球及安装板上另加胶索带 !

<> 组机过程C - 完结篇 <>

*** 起落脚架方面 , 我不喜欢用铝柱或尼龙柱 , 因为很容易在穿越过程中撞掉
      所以很初期 , 我想倒用这个减震棉 , 是大型四轴脚架用的 , 切出一小段 , 用胶索带固定在机臂上 ,
      多台小四轴都是这样 , 急降地上都没问题 , 减震效果满意 !

*** (上图) 放电池的位置 , 我喜欢贴上一小片防滑胶垫 , 就是可把电池固定得更稳妥 !
      (下图) 因V2设计最理想是把电池放尾部 , 用飞控作中间点测试下平衡 , 用3S 1300 电池会有最佳平衡 !
      本人没用CCD镜头 , 如加上可令机前方重量多一点 , 那机尾估计放1500电池都可得到平衡 !

*** 组装完成了 !

*** (上图) 240V2机架 , CC3D , 银燕1806/2280 , 银燕12A , TS832图传 , 3叶天线 ,
      穷人OSD , MOBIUS808II 120度 , 雷鹏3S 35C 1300 , GF5030 桨 , 500克起飞重量
      (下图) 左机是 240 V1 旧款 , 右机是 240 V2 新款 !
      看倒新旧款的分别吧 ! 旧款的电池只可放顶部 , 电调亦只可放在飞控层的前后  , 而电机及电调的接线都是全外露的 !

*** 測試報告 .... 待續 ***

楼主:
<> 飞行测试报告分享 <>

*** 摺叠机架的好处 , 看倒吧 !
就是一个相机背包 , 就可单独安全的放置2台小四轴 ,
遥控 , 7寸视屏 , 电池包 及一些修理工具等等 ,
轻鬆去穿越 !!!

*** 左边是最新装好的 240V2 摺叠机 , 带雷鹏35C 1300 电池 ,
天线是5dbi小平板 , 树间穿越的图传效果比3叶稳定 ,
但因为平板关系, 风大就有机会影响飞行稳定 ....

右边就是旧款240机架 , 电池只可放机顶 , 带雷鹏35C 1500 电池

<> 240V2 飞行视频分享 <>

14年12月14日 : 新装KIM240V2四轴FPV首飞 @ 荒地穿越 ~ 20141212 (808II-720)

网友:
留这么多位置,围观下

网友A:
机架好贵320............

网友:
帮顶个 我马上也开始装机了

网友:
看见都头晕~~~

网友:
不写繁体还是好朋友  看着好累  难道是T W的?

网友:
我也留位

网友:
这架子一定不便宜吧。

网友:
果断搬个板凳坐下。。。。。

网友:
这个必须发机架连接啊

网友:
搬板凳坐

网友B:
好是好,要是能把重量和价格控制下来才能真真造福玩家!!!

网友:
毒瘾确实很难控制

网友C:
我的四轴今天接电调线,没注意,接反了一个,结果通电直接冒火烧了,郁闷中

网友:
机架不错!带分电版的机架

网友:
这么多jj 送我呗

网友D:
快快快,自备垫子,后排围观法师傅

网友:
法师给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架好贵320............

最初有推广8折优惠 , 算起来只是256元 , 我觉得超值的 ,因某宝上250摺叠机不多 , 设计完美的没有其他款 , 如果有我都想试试不同机架

楼主:
加你做朋友 , 发消息给你

其实不难找的 " 240摺叠机架 " , 某宝上选择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是好,要是能把重量和价格控制下来才能真真造福玩家!!!

这个新款比旧款轻了20克 , 已不错了 , 现在组起了 , 连图传天线808穷人OSD及1300电池 , 刚好500克 , 是合理的重量 !

价格方面,  真心是比其他机架贵了一点 ,
但考虑到机架含PCB板 , 带2组开关 , 前后LED , 坚硬的5MM机臂 , 可靠方便的摺叠方法 ,
就是以上几个理由 , 你能找倒另一款价格更便宜的分享一下 , 就真是造福玩家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四轴今天接电调线,没注意,接反了一个,结果通电直接冒火烧了,郁闷中

组机接电真的要留神 , 要是电压大一点就要命了 , 小心呀 !

是什麽电调 ?

网友:
觉得这个机架比不上atg的qav280

网友:
同群 同机机  顶......

网友:
很详细,有看点,想买入。改天进一个玩下。

网友E:
楼主都是先焊好板子再焊电调电源头啊,我是先把插头焊好再往分线板上焊。另外关心折叠部分强度,下面组装麻烦给个近景

网友:
kimi240折叠不错。。。但就是太贵了。。。

楼主:
2楼新增 <>电机及飞控<> 安装过程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都是先焊好板子再焊电调电源头啊,我是先把插头焊好再往分线板上焊。另外关心折叠部分强度,下面组装麻 ...

习惯了 , 都是把要焊接的双方都预先焊上一点锡 , 再加一点点锡把2点接合 , 这样比较稳妥 !
折迭部分强度不错的, 我手上的旧款240 , 经过数个月的穿越练习 , 炸机数十次 , 对折迭部分都没有任何损伤 ,
所以今次的新款, 应该不用担心 ! 其实很多严重的穿越损毁 , 都是过份信心的高速硬撞 ,
我习惯就是快将撞上就立即收油门 , 降低撞上的速度, 损伤程度自然减低 !

网友F:
法师傅,请问这个机架机臂展开是如何锁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法师傅,请问这个机架机臂展开是如何锁定的?

这个机架的摺叠机臂设计很特别的 , 当你把机臂打开时 (要同时打开) ,
你会感觉到有一度压力 , 那就是2个机臂紧贴的效果 , 这互相受压的情况下 ,
机臂就像锁紧了一样 ! 摺合就需要同时2臂转动 , 只是转动一臂是很难摺合的 !
亦可把接上层板那根螺丝收紧一点 , 锁紧效果会更好 !

就手上那个旧版240的摺叠效果 , 没试过因摺叠出问题而炸机 , 数十个起落亦没有鬆动 ,
如果担心的话 , 其实机架都为每个机臂预留多一个固定螺丝位置 , 亦即是可完全固定机臂 ,
实话实说 , 这样就失去了这个摺叠机架的意义了 , 因为这个机架的设计就是快捷开合又不失稳固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机架的摺叠机臂设计很特别的 , 当你把机臂打开时 (要同时打开) ,
你会感觉到有一度压力 , 那就是2个 ...

明白了,谢谢回复

网友G:
请教:
cc3d我我看您貌似侧着装,剪头方向不是应该指向鸡头吗?您的是左侧吗?这样插usb非常方便!
请问设置如何设置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
cc3d我我看您貌似侧着装,剪头方向不是应该指向鸡头吗?您的是左侧吗?这样插usb非常方便!
请问 ...

这样吧 , 标准设置的方向 , USB是在机体内向尾部的 ,
我把USB头转到飞机的右面 (即转向是-90度)
那就要在软件内 , 参照下图的地方 , 把YAW改成 90度 就可以了

换句话, 如果你把USB头转到飞机的左面 (即转向是90度)
就把YAW改成 -90度 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吧 , 标准设置的方向 , USB是在机体内向尾部的 ,
我把USB头转到飞机的右面 (即转向是-90度)
那就要 ...

太感谢了!

网友H:
楼主真有心,其实我们繁体字一样看得明白!睇TVB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真有心,其实我们繁体字一样看得明白!睇TVB大的

哈 , 近年我們都是反TVB的 , 因為TVB的製作太爛了

我知很多人都懂繁体 , 但過往發過的繁体帖 , 都有不少回應是看不懂 , 所以考慮過轉換成簡體會好一點

楼主:
3楼新增 <> 组机过程B - FPV部份 <>

谢谢支持

网友:
非常帮,期待飞行视频

网友I:
试问一下,CC3D的安装方向可以调换吗?
图中CC3D指示的飞行方向和安装后的实际飞行方向不一致呀,怎么设置的?求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试问一下,CC3D的安装方向可以调换吗?
图中CC3D指示的飞行方向和安装后的实际飞行方向不一致呀,怎么设置 ...

可以随意转换方向的 , 只要软件修改一下就可以
很简单的 , 41楼已说明了 , 不明白再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随意转换方向的 , 只要软件修改一下就可以
很简单的 , 41楼已说明了 , 不明白再问

搞定,感谢感谢。谢大神

楼主:
3楼新增 <> 组机完结篇 <>

谢谢支持

网友J:
楼主,你的CC3D的方向搞错了,飞控上的箭头朝前!希望你看到的时候飞机还没炸。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的CC3D的方向搞错了,飞控上的箭头朝前!希望你看到的时候飞机还没炸。

哈哈 , 你不知道 CC3D 的方向可自由设定吗?
到41楼学习吧 , 我组过4台小四轴都改了方向的

网友:
喜欢折叠机架,可惜这种机架价格不给力,哎!

网友:
好好好实在是好

网友K:
請問這樣的配置可飛多久?

网友L:
你前面的帖子:“把四个电机都装上机臂后 , 就要和电调层组合起来完成整个动力层 , 先把电机及电调连接起来 ,
        每组动力都是3条线 , 接线前注意线的长度是否足够机臂开合 , 可测试一下 , 顺利开合才焊接 !
        再把每组动力都接上2.4接收机 , 校正油门行程及转向 !”

----俺是小白,如果校正油门行程及转向?另我用2200电池没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前面的帖子:“把四个电机都装上机臂后 , 就要和电调层组合起来完成整个动力层 , 先把电机及电调连接起来 ...

油门行程 , 我就是把银燕1806及12A 的3根线都随意接上 ,
再把电调的信号线(+/-/S) 接到2.4接收机的第3通道 ,
把油门推到最高(100%) , 电调接电 , 听倒声音就立即把油门拉到最小(0%),
之后就可加点油门测试转向 ,转向不对就把电机接电调那3根线的其中2根互換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K:
請問這樣的配置可飛多久?

我一直爽飞那台240旧款 , 连1300电池起飞558克 ,
大约可飞 6分钟 , 3.6V下来 !
如1500电可飞 7分钟
1800电可飞 8分钟

这台240新款, 连1300电池起飞500克 ,
比旧款轻了50克 , 估计可多飞至少1分钟 !
我不爱用悬停作测试 , 明天有空会去穿越飞场测试航线 ,
之后再分享飞行感受及视频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