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0618a皮带的安装问题

楼主(2014-12-05):
这两天在继续未完成的翻新工作,顺便想把电机安装好,但是发现一个问题,原装机器的皮带安装方式为8字交叉安装,我也想以同样的方式安装电机皮带,安好后发现如此交叉安装的话中间皮带交叉的部分皮带是会相互摩擦的,这样要紧吗???会不会导致皮带摩擦过热????
请有底座版的前辈说说看,原装机器也有这个问题吗????谢谢了!!

网友:
   摩擦不仅只是过热更主要的是加速皮带磨损,8字交叉安装皮带目地是加大皮带包角,增大带轮摩擦力,提高传动力矩,防止打滑。

楼主:
我想说的是皮带相互的摩擦应该会减少皮带的寿命,原装的就是这样设计的吗???

网友:
不知道原装怎么设计的  我是把电机转一定角度 就不磨了。

网友A:
我把电机转一定角度 .但还是磨了.

网友:
我的也莫皮带。

网友:
    带轮平行肯定磨,要转动角度,不够多转动一些。说明一下我没有0618但是皮带轮的正确安装机修钳工还是必知的。

网友B:
我的0618怎么不是交叉按照的啊,也没出现过打滑

网友:
电机转一点角度就好了,不行可以多转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0618怎么不是交叉按照的啊,也没出现过打滑

     0字和8字安装都可以,8字包角肯定比0字包角大,打滑因素很多比如皮带接触到带轮底就容易打滑,不论0型带还是三角带都因该是皮带接触带轮两侧面,如果皮带接触到带轮底部打滑的时候把带轮底车深。

楼主:
好了谢谢各位的指教,等我弄好了给大家拍照片看

楼主:
哦,今天朋友的机修厂整仓库,找出来三个台虎钳,有需要的联系我吧,每个重量在15---20公斤,都是剑鱼牌的出口货,表面有锈,具体需要的话我提供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把电机转一定角度 .但还是磨了.

调皮

网友:
是真的还是磨了,可以看我的贴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0字和8字安装都可以,8字包角肯定比0字包角大,打滑因素很多比如皮带接触到带轮底就容易打滑,不论0 ...

什么叫专业,这就看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专业,这就看出来了

      在单位里面调整大型带轮多条皮带时,当三角皮带磨损至带底接触到槽底,为节约费用不更换皮带,用涂皮带蜡的方法增加摩擦力防止打滑。

网友B:
皮带很贵的吗?这种易损件应该比较便宜吧

楼主:
不是便宜不便宜的问题,总觉得这样摩擦,PU皮带会不会受热变软导致拉力变小皮带变松

楼主:
本来我的初衷是直接把电机安装在底板上的,再有就是我做的车床架子底部有两根加强筋,如果把电机转一定角度的话安装上就会遇到麻烦,给安装带来麻烦,所以想问问各位是否会有问题,不行的话就只能勤换皮带了

楼主:
还有就是我头像删的这种车刀柄哪位大师能帮忙做几把???个人以为这种刀柄比较方便,也方便刃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皮带很贵的吗?这种易损件应该比较便宜吧

     制氧机上好像是10根皮带,皮带还特别的长,带轮直径有一人高,换皮带比打蜡费事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我的初衷是直接把电机安装在底板上的,再有就是我做的车床架子底部有两根加强筋,如果把电机转一定角度 ...

    8字交叉安装困难就0字安装,总比带磨损的好,如果打滑还可以做个压紧轮增加包角和免调节带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制氧机上好像是10根皮带,皮带还特别的长,带轮直径有一人高,换皮带比打蜡费事多了。

原来是这么大的家伙,我也就见过以前手扶拖拉机上的皮带算大的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这两天天气太冷了,搞一会手指就僵掉了,刚把底漆刷好,不想搞腻子了,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D(2019-02-23):
不用交叉采用平行的方式也是行的

楼主(2019-04-01):
引用 网友D:
不用交叉采用平行的方式也是行的

多谢关注,床子已经翻新好了就差左后的调试了,最近搬家没办法只能割爱了,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私聊我,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多谢关注,床子已经翻新好了就差左后的调试了,最近搬家没办法只能割爱了,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私聊我,谢谢 ...

发张照片看看。

网友:
纵向思维讲的是正路子,这才是一线技工应该懂的知识。

网友:
纵向思维讲的东西很实用,好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张照片看看。

276619843 我的qq,照片可以私信给你

网友(2020-01-13):
我觉得用张紧轮这种方式最好,另外准备两个轿车换正时皮带的张紧轮,从皮带外侧给皮带加力,这样也避免了皮带蹭轴承箱下部边缘的问题。

网友F:
有一个办法就是安装双向导向轮夹紧皮带,但床身孔宽度太小,低于7cm。所以导向轮直径不能大于1cm到1.5cm(这样导向轮轴0.5cm左右有一定的强度),另外导向轮需要做四个,两个固定在床身孔侧面的凹槽内,两个在刚出床身到下部。抽时间我画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一个办法就是安装双向导向轮夹紧皮带,但床身孔宽度太小,低于7cm。所以导向轮直径不能大于1cm到1.5cm( ...

淘宝上有种皮带,叫PU三角带,也有的叫Y型带。到手即可完美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