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1.6米塞斯纳配置

楼主(2014-12-05):
手中有很多3s 2200
电池
请各位朋友推荐一下1.6塞斯纳的配置
遥控器
手中是天地飞8

网友A:
2216电机 40A天行者

网友B:
我配的电机有点大,太费电!1.6米塞斯纳,电机:朗宇2820;电调:好赢60a,舵机:4颗银燕9g金属齿舵机(副翼,升降,方向),2颗银燕9g塑料齿舵机(襟翼),电池:格式4s2200。自己又把前三点改成后三点,尾轮有一个舵机单独控制!飞机很好飞,就是太费点,飞个4分30秒左右就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