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个问题。。

楼主(2014-12-05):
1.一般的锂电池都有充电放点保护板,为啥模型锂电池就没有保护板呢,这样的话, 如果电机堵转或者高负荷,要么烧电调,要么烧电机。
2.号称几十甚至几百A 的电调真的能承受那么大的电流吗?拿个普通的AWG 12的硅胶线来说 ,相当于3.3个平方安全电流也就是25~30A 的样子,所以电线通过100A 的电流不是一下就烧了吗,连接的电机烧掉也是分分秒秒的事情。
3.号称几百瓦甚至上千瓦的无刷电机,按照导线的最大通流量和工作电压,最多2 三百瓦足以。

楼主:
不足之处,欢迎指正。。。。

网友:
作为玩车三年的我无法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A:
1:限制输出的话,万一需要瞬间加大输出就不行了
2:不知道
3:上千瓦不是长时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限制输出的话,万一需要瞬间加大输出就不行了
2:不知道
3:上千瓦不是长时间的

不足之处,欢迎指正

楼主:
所以以动不动就需要水冷的小无刷电机来说,多数是超负荷在使用,简单说,本来是2S 的电机却标明可以再3S 或者4S 下使用。。。。实在是叫人不能理解。

网友B:
航模电池要的是瞬间放电或长时间,一般保护板会阻碍放电,再说哪有这么大a的电池
电调的a数只是让人们知道是多少,说100a那也是一瞬间再说电池也吃不住。

网友:
航模只要大电流  加板累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航模电池要的是瞬间放电或长时间,一般保护板会阻碍放电,再说哪有这么大a的电池
电调的a数只是让人们知道 ...

电调的规格倒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但是看到有人拿电调的最大电流来计算电机的功率,就感觉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网友:
都是为了利益

网友:
为了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