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奇怪的minimOSD问题

楼主(2014-12-05):
配置:四轴 apm2.6+6H GPS miniOSD 3DR数传 5.8G图传(支持7-15V供电) 山狗sj4000; 动力与图传共用一块3s 11.1v 2200ma电池
问题:在室内图像、OSD的数据电压、油门值、水平姿态线等叠加都正常(不带浆上电,加油门反复0-100%),在室外图像正常,OSD的数据上电时短暂正常,显示电压、油门到23左右OSD死机,数据都不会动,重新上电,OSD界面消失,只有图像,奇怪的问题搞了一星期,没发现问题,求高手支援!OSD刷的2.2中文版。

网友:
电压不稳定吧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发射机电压还是接收机电压?电压不稳定是不是图像也传不过来?在室内和室外图像没问题,OSD有差别。

网友A:
osd模块单独供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d模块单独供电试试

谢谢回复!正在试,结果试后公布。

楼主:
动力和电子设备分别用3S 5200 11.1和3S 2200 11.1V两块电池测试,问题仍然是在室内图像和OSD画面都没问题,在室外卫星定位解锁后OSD就不工作了!求老师支援新手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动力和电子设备分别用3S 5200 11.1和3S 2200 11.1V两块电池测试,问题仍然是在室内 ...

我的问题通LZ的一样!!!
但是我的OSD显示数据一直 是有的,刚通电 的时候也是好的 数据都变化,就是飞上去后 就不正常了,数据死在哪不动 时间是麦兜不动!
之前是直接经过APM供电,后来直接外接5V单独供OSD 但是飞上去 还是死了,所有数据都不变????
我真的是无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问题通LZ的一样!!!
但是我的OSD显示数据一直 是有的,刚通电 的时候也是好的 数据都变化,就是飞 ...

知道的办法都试了,+5V单独给OSD供电、OSD单独电源、OSD禁止换屏、MP里启用摇测、自动调参关闭、7、8通道关闭、OSD(2.4)刷成2.2、OSD恢复默认、APM重新刷3.2固件清零,全部重新校准都没解决问题!上星期天最后又回到了老办法用BB响飞了两块电池!仍然是解锁OSD死机!再重新上电没OSD界面!也算是对OSD的测试办法进行了汇总,供老师们分析新手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问题通LZ的一样!!!
但是我的OSD显示数据一直 是有的,刚通电 的时候也是好的 数据都变化,就是飞 ...

我以前也遇见过,刷一下版本就行了,有一个版本就是这毛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也遇见过,刷一下版本就行了,有一个版本就是这毛病

换过几个版本还是一样问题!!!

网友(2015-10-26):
引用 网友B:
换过几个版本还是一样问题!!!

设置APM参数即可。我跟你一样问题,修改参数后就解决了。

网友(2016-03-16):
请问你怎么解决的,我的和你一模一样

网友:
我的是osd信息上电解锁那会有电压更新,然后就死了,没gps信息没电压电流,然后每次点击启用遥测就有了,再重新上电又一样,,后来发现不管地面站什么版本,得用1.3.2版地面站点击一下启用遥测立马就ok,你也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