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朗宇V3508电机的安装

楼主(2014-12-05):
本人新手,研究了半天着实没有搞懂安装方法也翻了帖子,还是没搞清,特来发问,急

我估计的安装顺序为
B或C-D-A-G-F,但是不行

有贴说D是安装在A的底部,用于将电机固定在安装多轴的四个杆上。
但D螺丝,只能上在A的上部4个孔,底部的孔,配的6个螺丝都小了。

E是干嘛的?
没搞懂

网友A:
B和G是装不同桨用的,你想多了

楼主:
已知道了

默认不配电机安装螺丝

网友:
E是用来安装G的时候对中心的,有的螺旋桨当中开孔比较大,要用E来做下限制

网友:
B和D螺丝是配对的,B可以+D螺丝直接装桨(类似于apc类型的桨),也可以不要B子 dan头用C螺母代替(电机没设计正反的建议用螺母,别用子 dan头)
G和F螺丝是配对的(类似于dji1555等碳浆)
E没见过

网友:
E应该是和G F配对,用于电机出轴和桨孔不匹配的情况。

网友:
电机安装螺丝不在这里,一般应该机架配。bcd是一套 efg是一套不同时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B和G是装不同桨用的,你想多了

G是装三孔桨用的吗?

楼主:
感谢大家的热心支持,早上直奔五金店找螺丝

网友:
哈哈,我也遇到过同样的困惑。
朗宇不舍得佩罗斯。
b,c,g分别对应三种不同的固定桨的方式。
d,b,a固定。
f,g,a固定。
e是间接固定桨的,三点比两点稳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