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哈大家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前置云台,蝴蝶机架用的,2轴就够了

楼主(2014-12-05):
问哈大家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前置云台,蝴蝶机架用的,2轴就够了,就是下图这个机器,原厂的云台效果不理想,又不会调。

网友:
无刷云台就挺好的,没几个牌子

网友:
前置的少啊

网友A:
原厂的还可以,就是减震球要换,他的减震球太软了

网友B:
插头为什么是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头为什么是松的?

好眼力啊!

网友C:
這個機型很美!可說是什麼牌子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個機型很美!可說是什麼牌子嗎?

DAYA5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头为什么是松的?

什么插头?松的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機型很美!可說是什麼牌子嗎?

某宝搜蝴蝶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厂的还可以,就是减震球要换,他的减震球太软了

我换了硬的,但转方向的时候云台会轻微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收云台 =。= =。=  =。= =。=  =。= =。=  =。= =。=  =。= =。=  =。= =。=

dji的二轴需要吗?没有gcu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什么插头?松的有影响吗?

电源插头,已经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换了硬的,但转方向的时候云台会轻微歪

關注一下.最近一直再找

网友F:
自己DIY吧  我的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插头,已经松了

只是没插到位,那个已经很紧了,没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己DIY吧  我的就是

怎么diy?有图吗?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收云台 =。= =。=  =。= =。=  =。= =。=  =。= =。=  =。= =。=  =。= =。=

又来了

网友G:
我想问下,你用的什么图传呢?还有就是能不能换成550的机壁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想问下,你用的什么图传呢?还有就是能不能换成550的机壁管呢?

这个我没有试过,也不清楚管径是否一样,不过这个机器的管壁很厚,很扎实,今天20米座地上了,什么事都没有,就脚架碳板裂了一点,前置云台的好处啊,呵呵,要是下置云台可能就。。。。。。  图传就用的TS832+蘑菇天线,600MW的,500米左右没问题。可能我的一体接收太老了。

网友:
3D打印一个.

网友:
你图传是单独供电么?这样下来负载会不会太大了、、、

楼主:
不是单独供电,和动力电一起,4200毫安3s可以了飞12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