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如何进行电调校准?

楼主(2014-12-05):
各位大神,设置过程中有这么一步,怎么弄?我直接跳过了,飞机也能飞,而且CC3D飞起来手感确实很柔和,没调过参数(新手不敢乱调),之前飞过APM(也没调过参数),感觉手感没有CC3D好。
好了,问题来了这一步怎么弄,虽然还是能飞,但是还是不放心,主要是电调的声音不会听,什么是calibration beep(s),什么是confirmation beep(s),我是好盈20A电调。

网友A:
卸桨、不加外置电源、问你都看过要你看的讯息没,确实都做了,按下方块打勾,然后按下start,接电,电调校正声响,按stop,电调确认声响,拔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卸桨、不加外置电源、问你都看过要你看的讯息没,确实都做了,按下方块打勾,然后按下start,接电,电调校 ...

校正声和确认声是怎样的?响几声啊??我是好盈20电调

网友:
同问,也没搞明白。

网友:
现在知道会点英文是多么的好啊

网友:
好盈电调,官网上有说明书可以下载,至于如何知道校正声及确认声,你听了就会知道吧!

网友:
后悔没学好英文啊,我的CC3D还有很多东西不会

网友:
没人知道么?那个声音应该是怎样的啊?

网友(2015-01-12):
我也卡在这了,看不明白。

网友:
请看电调的说明书。

网友:
还有遥控器油门要最大!

网友:
一定要卸下桨,三个勾都点了之后按start,四个电机都会最高速旋转,哈哈,很恐怖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