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l100推油门后十字盘自主乱运动的问题

楼主(2014-12-05):
如题,用d7e或d10加高频头HT8对频成功后,一旦推油门,在桌面机身稳定的情况下,十字盘都会自主的乱偏移,而且无法修正。

但是如果在油门锁定下,十字盘则没有上述情况,摇杆操控也吻合十字盘运动方向。十字盘类型120和140都试过了,一直搞不清

楚什么原因,请教下大家,谢谢!

网友A:
您的“乱动”是怎样?是舵机有轻微的、一点点的移动吗?请描述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乱动”是怎样?是舵机有轻微的、一点点的移动吗?请描述清楚!

不是轻微的移动,基本上就是一推油门十字盘大幅度倾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震动大

在不上主桨的情况下也是这样,如果是震动过大,该如何调试?

网友A:
你确认对频正常?!因为d7e在对频不正常,或换模型文件时(错误操作)会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
对了,调机的时候记得拔了电机线再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认对频正常?!因为d7e在对频不正常,或换模型文件时(错误操作)会有这样的情况!

昨天晚上调就被砍了,用d10和d7e对频都是正常的

楼主:
顶一下,求分析?

网友:
我用天地飞玩hp100bl也一样,解决不了了

网友C:
高频头模式没选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频头模式没选对。

这个应该不会,说明书我有仔细看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不会,说明书我有仔细看过的
可能震动引起,炸过机吗,看看横轴歪没,主版和机架之间有没有松动。

网友:
D7E玩HCP100,我看见mini电直群:227873180一个玩家玩的很好!好像他上传了一个共享的参数文件。针对7E的。你可以试试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上mini电直群,里面有个模友就是使用D7E,还专门有个参数文件!

能否给个群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