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穿美国的电影拍摄(二)] 有你没我!如何消除GH4果冻效果

楼主(2014-12-06):
今天是我们穿越美国的第四天。
因为网络的原因,一直没时间更新这次电影拍摄的一些细节。

我们这次共带了四套设备来美国
s1000\s900\inspire 1 \ronin
目前,原计划s900是做主力机型
但是目前的航拍部分,主要还是使用s1000inspire1

这一次我们带到美国的s1000s900挂载的都是gh4云台
在实际测试的时候,画面偶尔会出现轻微抖动

严重时还会出现果冻效果
这种情况十分让人十分崩溃
因为实在不想跟《后悔无期》的航拍一样抖个不停
老实说,这种情况,我们最近才出现

情况是这样的:
在没有打开起落架的时候,s1000s900都正常
一旦升起起落架,整个机身都会出现颤动
并且颤动变得更剧烈,最终干扰到相机出现抖动

最终我们发现,问题出在最新购置的一批格氏16000mah电池
这批电池单块太重了,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云台
经过仔细的调试,最终算是临时解决了机身抖动的问题了
步骤是这样的:
1、        将电池的中心向中心移动
2、        从飞控中,降低飞机的感度。我的s1000一直把感度从140降到80才控制住飞机。
3、        将起落加的弹簧向上提高了两厘米,让脚架更能使上劲

这也是目前不使用s900的原因,因为升力上s1000更猛一点。可能最新的s1000+ 应该会避免这个问题
另外,这个教训告诉我们,出门带好调参软件和电脑
画面抖的时候先别抱怨,看看是不是你也不幸和我一样使用了超大块电池
然后接下来降低基础感度,直到果冻效果消除
最后,向dji研发部门反馈几个小问题。
1、        我的手机是iphone 6, 在每次打开A2 调参app的时候都会出现闪退。我同事的ip5s,在升级ios8系统后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2、        我们横穿美国的第三天,gh4云台偶尔不出现画面。

反复的更换云台也没解决,这两天神奇的又复活了。目前怀疑是gh4在低温情况下(-2度),hdmi借口输出画面的问题
不过总算是没耽误使用,有时候需要反复重启gh4云台,有的时候需要反复插拔相机才有信号。目前气温回升到2摄氏度,用起来又复活了。
最后给大家一些拍摄小贴士
1、        电压,美国的电压是110v,中国是220v,最直接的影响是futaba的遥控器变压器是窄电压,必须使用110v升220v的升压器才能使用。。。我们已经在当地找了好几天,不知道遥控器还能撑多久。这个问题我曾经在去北极的时候,在加拿大遇到过。这次疏忽了,结果又重蹈覆辙。
2、        在美国拍摄,除了申请飞行许可执照。在当地拍摄,最稳妥的方法,是在拍摄前先联系每个小镇,得倒小镇“市长”的邀请。后面的事情就好办多了。会有***为你封路,协调交通,维持现场秩序。因为即便你有了各种执照,美国人的维权意识仍然很强烈。很多时候他不允许你出现在他房子附近,哪怕是靠近。

[因为网速问题,稍晚会补图详解]
预告:明天将为大家放上一段Inspire 1室内选题的原始素材

网友:
期待乔老师的大作!

网友:
其实你充飞机电池用的充电器就可以充你的遥控器电池,只要你做一个转接头就可以,选择镍氢电池模式,1600ma充电,一小时就可以充好

网友:
坐等上图,期待佳作……

网友:
期待乔老师的视频

网友:
电池的充电器不都是多功能的嘛

网友:
PL6或者PL8都有镍氢模式的,可以直接充

网友A:
1的问题文科生没办法,死脑筋,去年就告诉解决方法,依然没有动手实践

网友:
能否简单说明一下,在美国申请飞行执照的问题?

网友:
东西南北的跑啊

网友:
感谢无私的乔!祝福你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的问题文科生没办法,死脑筋,去年就告诉解决方法,依然没有动手实践

我们用的并充板上最少支持3s电池,具体该怎么做?是三针的,电池是两针的,求解直插吗

网友:
S1000 用12000毫安的格氏电池,不挂云台的情况下,飞8分钟 BB响就报警了,正常吗

网友:
从国内带个升压器,巨便宜还好用。我去年去美国航拍时是在旧金山的电器商店买的,浙江产的,贼贵还贼沉。美国买降压器的多,是为了方便美国人出国,升压器很少,要仔细找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用的并充板上最少支持3s电池,具体该怎么做?是三针的,电池是两针的,求解直插吗

无需并充板支持,只要充电器主输出口直接接电池正负即可,PL8的话选模式21,NiMH Fast charge,建议用默认1A充电即可

这是我自己用的串联方法,仅供参考,只要正负极别搞错就行,随便找根舵机延长线来剪开用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需并充板支持,只要充电器主输出口直接接电池正负即可,PL8的话选模式21,NiMH Fast charge,建议用默 ...

太感谢了。回去就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用的并充板上最少支持3s电池,具体该怎么做?是三针的,电池是两针的,求解直插吗

要是我找不到接头的话直接用两根线,把电池破皮接上塞进充电器接口里充我的s1000直接挂两块10000的电池,貌似没有抖动和果冻呀!

网友:
期待Inspire 1视频啊!

网友B:
s1000用格氏16000的确起落架收起后会有奇怪的共振频率。可惜楼主在国外,还有个办法能调试好,实验了多次,由于S1000的电池架偏软所以大电池极其容易发生垫颤影响飞机计算使飞机抖动。而且是机体带动各个臂上下频率抖动。我们测试过只要自己做个坚硬的电池托架替换掉原来的那个软板,就可以使飞机安定很多。至少感度在130-140收起起落架很舒服的飞行。如果楼主手头有多条硬碳管或者能加固定的条装物可以用双面胶加胶带捆扎固定在电池托架下方。这是个临时的办法我们在高原试过多次。很好用!!希望你们及时排除问题拍摄顺利。

楼主:
引用 网友B:
s1000用格氏16000的确起落架收起后会有奇怪的共振频率。可惜楼主在国外,还有个办法能调试好,实验了多 ...

ok,很好的消息。我会想办法试试

网友:
解决了记得给我带礼物··

网友:
遥控器还用镍氢电?好吧,我们用锂电的太新潮了。

网友:
镍氢不会大肚,锂电就呵呵了!

网友:
那动力电也用镍氢算了,呵呵

网友:
支持乔老师  期待大作

网友:
S900换新电机减震。16000的电池不适合S900。我也遇到过这个情况。10000的电池就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1000用格氏16000的确起落架收起后会有奇怪的共振频率。可惜楼主在国外,还有个办法能调试好,实验了多 ...

你说的这个感度是基础感度还是姿态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这个感度是基础感度还是姿态感度

基础感度就可以消除震动

网友:
基础感度低也会导致飞机反映迟钝不跟手,抗风修正差。dji电池板一向偏软(玻纤维省钱啊),去淘宝买碳纤维的效果好很多。。。或者在电池拖板背面碳片加强。

网友:
小镇市场怎么请啊?上哪儿找啊

网友:
新手不懂 什么是果冻效果啊啊

网友:
我发现手机调参是跟最新固件走的,我原来A2 2.3固件 使用的调参,升级2.4之后就闪退,又安装了一遍就好了,不知道乔老师是否和我一样

网友D:
这个高大上了,小镇市长可以去绑架吗?

网友A:
昨天经我实际测试,无需修改任何感度值、调整电池位置,仅更换副厂碳纤维电池板,用ace 16000电池在低温下飞行完全无果冻,配置几乎完全一样
果冻产生主要原因还是大疆的减震系统设计方案问题

网友E:
呵呵,改装就对了,乔回来了也没见硬斯拜尔丸下文了?难道有问题还不成熟??

网友F:
至今也不懂果冻效果什么意思

网友:
期待in1的画面表现~~~~

网友G:
出不来图像很有可能是哪根相机线有问题哦!我们之前也是这样

网友C(2015-03-27):
引用 楼主:
基础感度就可以消除震动
基础感度里不是有三个吗是只调俯仰和横滚,还是三个都调

网友H(2015-06-24):
我的是680的六轴机架NAZA V2,H3-3D云台,挂的银狗4.我现在的感度是150 150 100 110 现在有果冻。我是应该降低感度呢 还是调高感度啊。我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