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乐迪能出naza调参的教程实在弄不明白

楼主(2014-12-06):
希望乐迪能出naza调参的教程实在弄不明白!特别是校准遥控器那个位置

网友A:
是不是怎么校准 naza都是指示不在0的位置。我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怎么校准 naza都是指示不在0的位置。我也是。

你可以微调遥控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微调遥控器

好的 已解决 at9离5.8g接收近的时候会产生干扰条纹。不知你会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 已解决 at9离5.8g接收近的时候会产生干扰条纹。不知你会不会。

目测没有

网友B:
可以用Sub Trim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Sub Trim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