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连接地面站终端后,显示乱码怎么回事?

楼主(2014-12-06):
apm连接地面站终端后,显示乱码,想把apm格式化,但是不知道怎么做?求高手解答

网友A:
终端只支持数据线连接

网友B:
哎,这apm地面站就是这样,有时拔了重插一下显示的界面都不一样,经常抽风!

网友:
arducopter 3.2?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哎,这apm地面站就是这样,有时拔了重插一下显示的界面都不一样,经常抽风!

别瞎教啊:

1.  APM地面站连接终端模式时候 推荐用USB连接
2.  APM地面站连接时,最好是通电后的第一次连接,比如你插上后,先用了其他界面的连接按钮之后,再来连终端就不好用了
3.  如果升级了3.2系统,是没有终端的,这个已经科普了好几次了,3.2的固件因为固件大小问题,取消了终端功能

网友:
难怪我刷了3.2后看到版本信息了的,正哪闷是不是APM出故障了,谢谢楼上的!

网友:
3.2不是没有终端了吗?

网友D:
不用試了
APM 刷 3.2 沒 CLI 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终端只支持数据线连接

在下就是用的数据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这apm地面站就是这样,有时拔了重插一下显示的界面都不一样,经常抽风!

看来我不是一个人在抽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瞎教啊:

1.  APM地面站连接终端模式时候 推荐用USB连接

谢谢提醒,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試了
APM 刷 3.2 沒 CLI 模式

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瞎教啊:

1.  APM地面站连接终端模式时候 推荐用USB连接

谢谢!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连接终端后,出现乱码,而且不断增加,后来又重新刷回旧版本才能连终端了。虽然科普好几次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其实有些东西还是多重复几次的好,知道就简单回答一下,对新手是莫大的帮助。有些人动不动就说去潜水吧,论坛这么深,有些问题不是很容易就找到的。再次感谢你的热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瞎教啊:

1.  APM地面站连接终端模式时候 推荐用USB连接

科普了,感谢!

网友(2015-02-14):
引用 网友C:
别瞎教啊:

1.  APM地面站连接终端模式时候 推荐用USB连接

如果终端模式取消了,那怎样将LOG信息下载下来

网友E:
这个问题还有人在问!!!
官方明明说明3.2的版本,取消了终端功能,进去当然显示乱码了~~~~~

网友(2015-04-02):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还有人在问!!!
官方明明说明3.2的版本,取消了终端功能,进去当然显示乱码了~~~~~ ...

取消终端功能了,那难道日志都不能查看了?就是说日志功能完全无法使用?

网友:
你不要进终端功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