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求助,做手抛滑翔机需要多大的电池?

楼主(2014-12-06):
如题,谢谢
哪位推荐个比较详细的新手入门贴?

网友:
DLG?看你飞机大小,在能稳住重心和提供足够的电量的前提下,当然越小越好了。

网友A:
我的一米级的DLG,一般用300mah 1s电池,10克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的一米级的DLG,一般用300mah 1s电池,10克左右

3个银燕9克舵机,飞一个半小时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3个银燕9克舵机,飞一个半小时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