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做的mwc,如图,问一下那个加速方向度定义到底该怎么改啊?

楼主(2014-12-06):
看了站内的两个大神用arduino做的mwc飞控,中了毒,自己也拼了块,可昨晚弄了半夜也没把加速度方向的代码修改好。
这句该如何修改啊?板块布局如下图,谢谢了,在线等。

#define ACC_ORIENTATION(X, Y, Z)  {accADC[ROLL]  = -X; accADC[PITCH]  = -Y; accADC[YAW]  =  Z;}

#define GYRO_ORIENTATION(X, Y, Z) {gyroADC[ROLL] =  Y; gyroADC[PITCH] = -X; gyroADC[YAW] = -Z;}

网友A:
看你修正方向到底哪出问题了 改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修正方向到底哪出问题了 改符号

就是那个符号改不好,我倾斜四轴它老是不能平衡,还乱扭。

网友:
你应该用mini pro 做主控,这个体积更小,还有另外就是你可以用陀螺仪,加速度计 和磁场感应一体的。直接用iic进行通信,这样电路简单,调试更简单。

网友B:
这又何必呢!!
直接上个YG-86模组+2560玩海盗,功能都搞定了!
或者玩APM算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2%CA%D4%B3%C9%B9%A6

网友C:
其实你不用那么麻烦的,,你刷好程序后先看上位机上的姿态变化与你拿着机子晃动的变化是否一致。然后装桨推一下油门看看起来的时候是否有自旋,如果有的话,改gyro里的Z轴方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实你不用那么麻烦的,,你刷好程序后先看上位机上的姿态变化与你拿着机子晃动的变化是否一致。然后装桨推 ...

请问晃动四轴俯仰动作的时候,软件显示横滚动作,机架横滚动作的时候,软件显示俯仰动作,完全反了,应该怎么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那个符号改不好,我倾斜四轴它老是不能平衡,还乱扭。

那是你程序里修正过度 导致自激震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又何必呢!!
直接上个YG-86模组+2560玩海盗,功能都搞定了!
或者玩APM算了

就快做好了,不甘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又何必呢!!
直接上个YG-86模组+2560玩海盗,功能都搞定了!
或者玩APM算了

学生一枚,缺焊接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晃动四轴俯仰动作的时候,软件显示横滚动作,机架横滚动作的时候,软件显示俯仰动作,完全反了,应该 ...

把XY对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