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设备出点故障,不知道怎么处理。

楼主(2014-12-06):
哎,都是手贱惹的祸。
问题是由于我给433贴了一层金属贴纸,导致A控的AR口5V供电线路烧毁,从GPS引出5V后,A控可以继续工作,但是问题来了。
1,给飞控上电后,有时候不能叠加图像,如果接入摄像机,则只显示摄像机图像,如此时拔掉摄像机,则继续显示OSD,此问题,重新插电可解决,不知道会不会引发其他问题,从新插电后,连续工作40分钟都不会出现不叠加的情况。A控目前只出现了这个问题,长时间工作下,没出现死机等其他问题。
2,罗美1.2G发射,有时候不发射。。。是不是过热保护了,还是怎么回事,室外是可以连续工作的。
3,摄像头需要一个5V,我没敢用A控上的5V,实在是怕5V烧了就出问题,我单独从12V供电电池上接了一个7805,但是巨热,上了一个80A电调的撒热片,这样可以么?
还请大家给出合理意见,如果A控这个问题不是问题,我就飞去了,如果这个问题需要处理,请问怎么处理,不想返厂。实在不爱折腾。

网友:
最好 用UBEC 供电

楼主:
UBEC有没有像飞宇电源模块那种宽压输入,又能输出5V又能输出12V的

楼主:
叠加模块已经挂了,此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