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用433和1.2G图传是不是更好?

楼主(2014-12-06):
这样应该不容易失控和丢失视频信号

网友:
好像天线很大个吧?

网友:
有用1.2图传的

网友:
加功放 加天线,加 加 加

网友A:
我们这都是这样用的,确实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都是这样用的,确实好些

用433会不会有一些延迟,飞四轴影响大不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433会不会有一些延迟,飞四轴影响大不大?

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

再问下,你用的什么433?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问下,你用的什么433?

切糕

网友B:
非凡433加柏通1.2G 大黄蜂机架 追公交毫无压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非凡433加柏通1.2G 大黄蜂机架 追公交毫无压力~

请问一下433+1.2G图传对比2.4G功放+5.8G图传的优势在哪儿?  你的飞机追公交的地方环境怎样?
好用的话我也准备搞个433   有时会在复杂一点的环境飞   怕干扰2.4G或图传丢信号 麻烦指导一下吧

网友B:
2,4G怕墙,有楼一挡就不行了,433勉强可以,还有,2,44G信号在城区本来就不好,你想想路由蓝牙什么的要多复杂啊!至于图穿,感觉1,2G和5,8G差不多,楼一挡就歇菜,没什么好说的,我是在小区门口追公交,433就失控过1次,只要图穿没信号就狂推油门升高就行了,小区门口电磁环境也没那么复杂吧,

网友D:
新手求问,切糕 是什么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433+1.2G图传对比2.4G功放+5.8G图传的优势在哪儿?  你的飞机追公交的地方环境怎样?
好用的话 ...

如果调换一下能?比如433+5.8G , 2.4G +1.2G是不是也没问题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4G怕墙,有楼一挡就不行了,433勉强可以,还有,2,44G信号在城区本来就不好,你想想路由蓝牙什么的要多 ...

噢、、你是用什么控转发的433   准备上个T8FG 不知道这个转发433遥控信号更稳定还是直接用稳定些(城区用、电磁环境相对复杂)还是这个控不能改433转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调换一下能?比如433+5.8G , 2.4G +1.2G是不是也没问题呢?

楼上也说了5.8 1.2G图传没什么区别  不过1.2G图传 2.4G遥控据说有倍频干扰 不知道实际用起来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手求问,切糕 是什么意思?

433的一种

网友E:
四轴上用1.2G对GPS有影响的波。。小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四轴上用1.2G对GPS有影响的波。。小心啊

gps信号不是1,5G这边么,带滤通没啥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噢、、你是用什么控转发的433   准备上个T8FG 不知道这个转发433遥控信号更稳定还是直接用稳定些(城区用 ...

D10 转非凡433 没用过T8不清楚唉。 转433用吧,在城区飞飞远的话还是433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D10 转非凡433 没用过T8不清楚唉。 转433用吧,在城区飞飞远的话还是433靠谱,

   嗯 好的 再问下 要是加了433 跟遥控本身是不是关系就不大了… 主要看433的质量?还是跟遥控发射功率什么得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D10 转非凡433 没用过T8不清楚唉。 转433用吧,在城区飞飞远的话还是433靠谱,

我用D10黑版  接收机抽风 一次惨炸云台和狗3报废 以后拍东西免不了在复杂一点得地方飞 所以想尽量让遥控靠谱一些

网友B:
主要是看433的质量啊,,当然,,好的控也是,这个对遥控器的发射功率没啥要求吧?我的也是黑色D10~从未抽风~倒是我们这边的一个摩友用1002飞F22的时候抽风,F22飞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看433的质量啊,,当然,,好的控也是,这个对遥控器的发射功率没啥要求吧?我的也是黑色D10~从未抽 ...

我在纠结还用D10不 本来用了半年视距内也就飞个200多米最远还不错 最近稍微飞了380米远 200多米高就失控返航了 最惨得是上个月图传受干扰失联 接收机抽风 炸回解放前了      想换T8FG一步到位也放心些 寒假也准备在城市里拍一些东西 首先要考虑遥控信号尽可能稳定   现在看还是弄个T8转发433   我的是5.8G 832 600MW图传 NAZA V2飞控  请问磁罗盘 433接收机 图传发射  干扰那些大不大? 最好能借鉴一下你的安装图

网友:
电调我喜欢装在H4电机座下面 它得干扰就忽略了…

网友B:
我的电调也是在电机下面~如果用433的话D10足够了,毕竟接受离你不会超过20M吧?T8,,贵,,再转433的话觉得大材小用了,我用的apm飞H4 还可以吧,433和图穿貌似对罗盘干扰很小的说,我的到现在也没出现抽风啊什么的现象,650用的V2,也是D10控,没抽过,gps的线做下屏蔽就好了,没啥影响的,

网友:
1.2G违法频段咯,哪天无委会就上门查水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调也是在电机下面~如果用433的话D10足够了,毕竟接受离你不会超过20M吧?T8,,贵,,再转433的话觉 ...

有道理……就是我那D10不知道发射接收出了问题没有 接收机有时拔的很暴力  把底壳弄裂了一些    考虑是不是返厂一下
对了  GPS信号线的屏蔽是线外裹一层铝箔吗?

网友:
嗯,我就是用的包水管的铝箔纸,有点不好看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