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怎么了?精灵2低电报警

楼主(2014-12-06):
最近怎么了?我精灵II 5块电池!突然有一天开始所有电池都不经用了!电量50%  60% 70%就开始低压报警!因为飞了300多起落了!摸不准了!砸了3次!还好运气好就是桨断了1个!5块电池都一样!飞行地区在浙江!基本上都是10度以上飞!照说温差也不大可能!今天朋友打电话给我!竟然跟我的一模一样!我想问下大家玩精灵2的是不是也有这问题?!!为什么到这里问?相信大家!返厂太贵!太贵太贵!要是确实不行我就扔了

网友A:
电池仓的探针问题,清理下看看

网友B:
楼主,你自己再翻回说明书,看看电池说明,关于使用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自己再翻回说明书,看看电池说明,关于使用次数。

电池都按说明保养的!(当然也有疏忽的时候)关键5块电池!突然有一天全部都这样了!而且都升级到最高版本了!调参软件观察电池都正常!放电次数是73     37    54    62     76  电压正常!OSD没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仓的探针问题,清理下看看

看过你的帖子!你清洗完怎么样?!我朋友那架新机器也这样!纠结死了!

网友:
气温低了是这样的,电池最佳工作温度是20度左右,捂热了再飞会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仓的探针问题,清理下看看

请问如何清洁

网友:
我用棉签蘸点分析纯清洁,只要看到触点发黑就清洁

网友:
5块 300起落,到寿命咯! 该换新啦!    DJI会告诉你电池的易耗品!

网友:
我的飞了几十次,暂时还没有出现这个情况,只是耗电比较厉害而已。

网友:
我的最近也有毛病.在飞行过程中猛拉油门手机APP开始报警.油门松开又好了..当时电池百分之64电量.
气温4-8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