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淋雨后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4-12-06):
航拍
一江山岛,
电池
电量在70%的时候,电压报警闪动,后来动力不足,爬不起来,挂在树上了,结果晚上淋雨了,第二天 才找到,风干了2天,现在通电后,出现机头两盏灯是正常闪动的,但另外两盏在起飞后红灯闪烁,想降落时机器向一边偏,不能正常降落,悬停是正常的。没敢再试了,求解决是什么状况??

网友A:
说不清,你再等两三天干干透,重新接调参校准拔杆试试看,应该没问题。

网友B:
电池电量在70%的时候,电压报警闪动??

楼主:
对头,就是电压报警

网友C:
重新校准指南针

网友D:
一定要检查下电池探针,我就是接触不良炸鸡掉水里报废了的,坑爹啊,才3起落的新电池

网友E:
电池要挂了,淘宝买电芯换一下就好,我就是这么搞定的

网友F:
电池探针最好拿橡皮擦擦下,保持光泽,你的漂移应该是电调出问题了吧?

网友G:
电池探针会缩进去不弹出来,导致接触不良,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