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1.2G图传只有十几米距离??

楼主(2014-12-06):
没有阻碍   关了控之后还是一样 在地面旋转接收的天线也没有好转 频道都全部试过了  而且在十几米的时候还要固定一个姿势图像才好 飞出去之后图传开始有雪花干扰 大概几秒钟之后就是一直雪花了 飞机飞近的时候图像会好一点 视频不是我拍的 只是视频中的情况和我比较一样 不过视频中的距离还比我的远。。。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czNjA0ODEy.html

网友:
一样困惑

网友A:
通道没选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道没选对吧

虽然有些跑频 但是距离近的时候效果不错的

网友A:
多少m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mw的

网友:
不应该改

网友A:
是不是天线那虚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天线那虚焊了

天线虚焊不是应该直接烧掉吗

网友A:
要是你的图传虚标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你的图传虚标了呢

应该不会只有10多米吧

网友A:
1.2g现在不是主流了,换5.8g吧 1.2g体积不敢恭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g现在不是主流了,换5.8g吧 1.2g体积不敢恭维

可我现在没钱换

网友A:
这个原来拉锯多少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原来拉锯多少m

这是第一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天线那虚焊了

全新的

网友:
果断换巴巴。。。。。。。

网友:
找店家换呀

网友A:
店主链接我看看

网友B:
1.2才远,穿通强,但天线方向要弄好,位置不对差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店主链接我看看

暴别人店不好。。。别人还要做生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才远,穿通强,但天线方向要弄好,位置不对差远了

天线方向应该怎么弄?

网友:
刚看了下视频。我觉得不是天线方向那么简单,还是虚标了,或者说图床有问题

网友:
联系更换

网友C:
天线不接,烧过的图传,就是十几米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线不接,烧过的图传,就是十几米的距离

怎么看有没烧过?

网友:
闻闻有没有异味

网友:
发射机功放坏了。
天线虚焊。
频率漂移。

都有可能。

网友:
十几米,一定有问题,我的800ma最少也几公里。

网友D:
看了你的飞机布局~和我以前的一样把发射装到电机后面~结果就是图传不远了~你换下图传的位置~不要放电机后面~你会发现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你的飞机布局~和我以前的一样把发射装到电机后面~结果就是图传不远了~你换下图传的位置~不要放电机后面 ...

2.4G接收和1.2G发射放在哪里比较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2.4G接收和1.2G发射放在哪里比较好??

如果是2.4G控的话 会和1.2G图传接收产生倍频干扰的 建议你加个433转发的高频头装三角架上  1.2G图传装在另一个三角架上 之间离开 20米以上距离
然后人再离开这两个40米左右来遥控就应该会好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2.4G控的话 会和1.2G图传接收产生倍频干扰的 建议你加个433转发的高频头装三角架上  1.2G图传装 ...

地面试过了

网友:
七通道    发射  接收都是的  我的原装最远搞过150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