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看看这个干扰是怎么产生的?

楼主(2014-12-06):
高度20多米 就干扰成这样了  麻烦各位大神帮看看。
静止时没有任何干扰的。
使用设备 : 亚拓OSD +鹰眼  5.8G
                遥控器   14SG    2.4G

图传干扰视频
上传中。。。。

网友:
很正常,外部干扰。

网友:
发射和接收都换个频点试试。

网友:
外部干扰,看看环境

网友A:
请问下我的5.8G图传地面测试画面很好,但是四轴飞起来画面就有横的条纹在闪,是不是马达的干扰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我的5.8G图传地面测试画面很好,但是四轴飞起来画面就有横的条纹在闪,是不是马达的干扰呢

是不是相机电源和其他电源共地了?想要最干净的图像,最好单独供电给图像设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相机电源和其他电源共地了?想要最干净的图像,最好单独供电给图像设备。

我相机是808,电源接到飞控的空余通道上,按理飞控的电压是很稳定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相机是808,电源接到飞控的空余通道上,按理飞控的电压是很稳定都啊

这就是原因。你可以等等哪个电子高手告诉你滤波的方法,我做不到。我都是单独供电给相机的。

网友:
换个频点试试看。如果在城市上空,最好避免在这些地方飞。

网友:
并联个电容,滤波

网友:
在接收机内部做屏蔽

网友:
不是干扰;是同步信号丢失;检查你的收发是否在一个频点上。检查天线安装是否正确(三叶草为发,四叶草为收)。你再飞高20米试试,或距离远点。

网友:
我跟你一样的问题,把图传接收机远离遥控器立马可以解决,听我的,得永生~~~~~~

网友:
楼上说的对  遥控器离远一点  我的也是这样干扰的  后来换了显示器就好一点了 我的也是一体接收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