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试了穿云,可惜1.4KM还没穿云

楼主(2014-12-06):
下降太慢了,显示一秒2米,1400米降下来用掉百分之55的电,下来刚好只剩百分之5的电量,飞上去才用掉百分之40
下来时已经进入自动返航状态,和起飞地点相差4米左右,我切回手动操作降落,原装控没改过的,真搞不懂为什么要
设置成降落那么慢,完全可以设置成50米以上的高空下降速度快一些的。

网友A:
自动的话和风向有关,不如自己控制滑翔

网友B:
下降过快很容易失速的说,2米有时候有点风都会,经历2次了

网友:
一百个赞,下来了15分钟吗

楼主:
精灵2 用鹰眼一体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的话和风向有关,不如自己控制滑翔

是自己控制,把摇杆拨到最低,卡住摇杆,大到一百多米才进入电量低自动返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降过快很容易失速的说,2米有时候有点风都会,经历2次了

失速后会怎样?

网友C:
这种云层你再飞个1400估计也穿不了

网友:
坐等被和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云层你再飞个1400估计也穿不了

要怎样的云层才比较低?

楼主:
穿云都会被和谐?

网友D:
下降快了容易翻,翻了都找大疆麻烦,所以索性限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穿云都会被和谐?

提到数字都会被和谐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怎样的云层才比较低?

地面上卡看云朵一片一片的,而且比较大,云朵边缘的细节也和清楚的时候云层就低,普遍在1200高度左右,一般下雨之后的太阳天容易出现穿云天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面上卡看云朵一片一片的,而且比较大,云朵边缘的细节也和清楚的时候云层就低,普遍在1200高度左右,一 ...

谢谢,今天还好没摔机,下次不敢飞到1400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降快了容易翻,翻了都找大疆麻烦,所以索性限速了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E:
虽然没有穿云,但照片还是不错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虽然没有穿云,但照片还是不错地

感觉高了,拍的比较模糊。

网友:
这样设置我们就没办法飞高了,dji怕担责任

网友:
因为桨是定距的,想下降快一点就得降低转速减小升力,但是转速越低就有意味着机动性越差姿态就越不稳定,所以在高速下降的过程中机动性差了机身就往往会晃动,精灵下降的速度控制在2米每秒就是为了确保螺旋桨的转速不能太低以保证一定的机动性。如果是变距四轴负螺距高转速下降速度10米每秒也不是问题。

网友F:
要去穿低气压云,900~1200的,你那种到2000未必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去穿低气压云,900~1200的,你那种到2000未必行

就是没有经验看不出什么是低层云

网友:
看着样子,图里云应该在3000米以上吧,,,

网友:
能安全返回,不错

网友:
这种高积云最低也有2500米,你想穿的话还是买架真飞机吧

网友G:
请问楼主什么机型啊,飞得好高

网友H:
我也在发愁啊,下来太慢,电量跟不上,我恨不得空中关机然后自由落体 再开机 ,问题有人试过了,结果直接关了 开不了炸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精灵2 用鹰眼一体图传

你指的是那个带接收的鹰眼锐视的显示器吗?我也想买的!图传发射器配的是什么型号的吗?大疆的可以兼容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指的是那个带接收的鹰眼锐视的显示器吗?我也想买的!图传发射器配的是什么型号的吗?大疆的可以兼容用 ...

5.8G 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在发愁啊,下来太慢,电量跟不上,我恨不得空中关机然后自由落体 再开机 ,问题有人试过了,结果直 ...

太冒险了,下得慢是为了不翻,翻了也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楼主什么机型啊,飞得好高

精灵2

网友(2015-03-20):
我用APM飞控,5m/s的下降速度稳稳的,调的好,10m/s的速度下降都可以。

网友:
可以考虑学习牛人的空中停机自由坠落然后再开机拉起来的方法

网友:
这种云只有我的鸡鸡来穿

网友:
我有过一次,下降速度太慢,不小心油门拉到底,飞机自由落体,飞速下降,到看见的时候 迅速启动电机!油门推到顶,飞机直接接触地面又被拉起~!差点粉身碎骨啊~~~教训

网友:
考虑一下其他飞机的安全吧,不要动不动就飞那么高。即使不在机场降落航线附近,也有可能会有各种不同飞行任务的直升机。
出厂的飞行高度限制是有道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穿云都会被和谐?

从2012年1月1日起,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事件发生,相关主题贴将进行如下约束:主题请勿涉及飞行高度超过120米飞行距离超过视距的、限制区域的、危害公共安全等内容,请大家一定积极配合,快乐的玩模型!

网友J:
不行啊,我飞1600,下来还有15-20%的电,你下来就5%电池不行了?

网友K:
油门卡到最低会自动停转吗???没敢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K:
油门卡到最低会自动停转吗???没敢试过。。。。。

放心,油门卡到最下面就是为了方便,不会停的,只有在地面才会停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行啊,我飞1600,下来还有15-20%的电,你下来就5%电池不行了?

全套都是刚买的,云台和狗3满载

网友:
请问费这么大劲飞这么高穿这个云意义何在?楼主是否知道私自飞这么高的空域已经属于违法行为?作为一名航空相关人士,我有责任提醒楼主以后不要再干这种没有意义的事情,出了事情对谁的不好,事情闹大了可能会导致整个行业受到限制甚至停摆。不要因为你的无知害了大家。谢谢。

网友:
一般高空下来都切手动20米每秒下来。很安全。离地有200米缓慢推起油门。在切姿态控制飞机。很快就下来了。下降过程不要动控的副翼升降方向摇杆。要不翻了都不懂。就是动油门杆而已。控制在20米每秒下降就定在那。快到了缓慢推高油门。在切姿态。

网友:
失速会翻+重力=摔

网友L(2015-04-24):
引用 网友M:
同意!人总要有点追求

你的追求就助纣为虐?

网友: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把遥控器内八或外八让电机停转.然后降落离地300米再打开电机.嘿嘿.这样就快了.但要技术好的人应该才可以.

网友:
好久没上来了,这个飞1400米高的是精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的追求就助纣为虐?

我顶你,就是楼主这样的人容易出事万一碰到飞机什么,整个就禁止航模了,这就叫一颗老鼠屎害了一锅汤!

网友:
建议封帖

网友:
楼主想穿 就找个阴天的时候 云层也就几百米,你这云少说5000米开外了

网友:
穿云?你就不怕清你去喝茶吗?整不好大家都要受到牵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