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钟摆发现的问题,副翼自动歪求助各位高手

楼主(2014-12-06):
钟摆的时候,无论是定点摆还是大幅度摆,彩虹也一样,每当压下负螺距的时候,飞机副翼就会倾斜一点。在定点翻滚的时候也是这样。
不要说我的手法有问题
这是为什么,怎么解决?

网友:
四面悬停加强一下

网友A:
第一要检查十字盘在最高点和最低点时是不是水平的,同时在这两点上升降和副翼有无干涉。

第二如果你飞的是有副翼机那么是会有一点点的倾斜,这是有副翼的特性,要手动带一点点副翼舵抵消才行,无副翼机基本没这个问题,这也是很多人说有副翼难飞的原因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要检查十字盘在最高点和最低点时是不是水平的,同时在这两点上升降和副翼有无干涉。

第二如果你飞的 ...

无副翼,k8,十字盘在最高点和最低点时好像有点不水平,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副翼,k8,十字盘在最高点和最低点时好像有点不水平,怎么办?

你还是重新调教过舵机中点水平以及十字盘水平,上下点不平可以在博士帽那里设置的。

网友B:
很簡單的測試方法~
用大螺距直上直下的飛飛看,如果不會垂直上下在定點,那就是十字盤的上下行程不一致!需要再調整過!

但是,鐘擺會偏移,幾乎都是手法的關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簡單的測試方法~
用大螺距直上直下的飛飛看,如果不會垂直上下在定點,那就是十字盤的上下行程不一致!需 ...

方法不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