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 有时候会丢数据。

楼主(2014-12-06):
cc3d 有时候会丢数据。 可能是我的T头不好插的原因,插几次才进去,这样cc3d会很短时间内多次通电断电。不知到是不是这个问题,经常启动掰杆没反应。 需要重新连接电脑 校准一遍遥控器才行。

有谁知道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在数据面板,你看看INPUT是否为非绿色。红色是完全无接收信号,黄色是接收可能有问题。我遇到黄色的情况。把基本的六个通道设定好,剩下的2个通道关闭。黄色告警消失。解锁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数据面板,你看看INPUT是否为非绿色。红色是完全无接收信号,黄色是接收可能有问题。我遇到黄色的情况。 ...

兄弟多余通道你是在 cc3d里面关的 还是在遥控器里面关的?

楼主:
会错帖子了~~~   哈哈

网友A:
在CC3D的程序里设置,关闭不用的通道

遥控器的设置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C3D的程序里设置,关闭不用的通道

遥控器的设置不动

在 input 吗? 我设置input里面  5 6 7 关闭,然后校准就有问题。     兄弟能发截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 input 吗? 我设置input里面  5 6 7 关闭,然后校准就有问题。     兄弟能发截图吗?

除4个电机通道外,还有两个通道要设置 微调一和飞行模式,共6个。截图只有晚上回家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