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955,帮忙看看为什么那么慢

楼主(2014-12-06):
买的空壳,改过2次,感觉速度起不来,XXD2212 2600KV 30A电调 1500MAH 25C电池,就觉得比普通的玩具稍微快了那么一点点,哪位大神帮我看看,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船用都是内转子的吧,电调,电池都小了,没玩过船具体就不知道了

网友:
电机kv小了吧。船的浆毕竟太小了。

网友:
电机怎么是xxd的

网友:
那个浆是不是那个玩具船原来用的,

网友:
这种玩具船跑不起来的  !不信走着瞧。

网友:
桨好小哦

楼主:
都写着跑的不快呀,就想问问这种船能跑出什么速度,先练练手,玻璃钢的在路上了,材料也都准备齐全了,就等开工了

网友:
电机不行呗

网友:
出轴长度略短,角度过大,硬轴跟电机是否同心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91640&extra=要慢慢淍试的,最好上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