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组4轴练习机 请大神进来指导下谢谢!!!!

楼主(2014-12-06):
    本人以前是玩固定翼的  有天7飞控  3S花牌电池2200HA   天7   7通接收器      现在先组台练习4轴 玩好了  在升级 目标是用于航拍  因为电视台的朋友找到要我去做飞手  有点压力  所以  要练好技术   下面我有个配件单  物品  价格 请大家看下   还有谁知道那飞控性能怎么样  山寨的450架子 40块
2212 电机 4个240块 (LDpower)LDpower
电调 乐天20A  好赢的  49块一个
送3对浆
NAZA lite 飞控   350 块          有更好建议的朋友 请您告诉我 谢谢

网友A:
山寨架太软,飞越架吧,才6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寨架太软,飞越架吧,才68

那其它的配件呢   还有 那飞控 你用过或听说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其它的配件呢   还有 那飞控 你用过或听说过吗

现在我的f450就用着

网友B:
不挂其他东西,单就这样的配置练手,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挂其他东西,单就这样的配置练手,是可以的

一共算下来要得850块啊

网友B:
玩多轴肯定比固定翼贵,固定翼只要1颗电机、电调、2颗以上的舵机,4轴要4颗电机、电调、飞控,850算还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多轴肯定比固定翼贵,固定翼只要1颗电机、电调、2颗以上的舵机,4轴要4颗电机、电调、飞控,850算还可以 ...

那你  看他的那些配件 怎么样   那个飞控  你用过 或听过吗

网友B:
NAZA LITE我没飞过,NAZA-M v1倒是用过,2个是差不多的东西,差在lite说是不能再扩充其他东西,飞起来还可以。电池2200mah是有点小,初期还可以,想飞久点,就换520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B:
NAZA LITE我没飞过,NAZA-M v1倒是用过,2个是差不多的东西,差在lite说是不能再扩充其他东西,飞起来还可 ...

3S的 还是

网友:
3S的就可以

网友:
LDPOWER这颗也不能用到4s

网友:
既然是联系就无所谓了。那配置就行。以后要航拍可就要好好升级了~

网友:
固定翼的成本和四轴比起来差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