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g的安装有什么技巧?

楼主(2014-12-06):
我想安装一架dlg,dlg的安装有什么技巧?比如,舵机什么型号,多大,电池多大容量,dlg机身什么材质的好,怎么配置适合新手?

网友A:
既然玩dlg就去 dlg那边问嘛。
加个大群吧,一般没米就买国产机,有米就买进口机。
配置的话,目前主流机型都有推荐套装,按照说明书装就好了,后期溜了再自己选喜欢的套装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玩dlg就去 dlg那边问嘛。
加个大群吧,一般没米就买国产机,有米就买进口机。
配置的话,目前主流机 ...

谢谢,刚加了dlg群,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