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四轴飞起来往右飘

楼主(2014-12-06):
450轴距   NAZA M lite起飞后会向右飘  定点效果一般   而且有明显往后的角度    同时第二个电机比其他几个电机启动要慢好多  非常困惑

网友:
换个电机试试吧

网友A:
这原因太多了 ,先微调下吧  不行再校准水平呗  如果是硬件问题也只能自己找出来排除了

楼主:
电机都是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原因太多了 ,先微调下吧  不行再校准水平呗  如果是硬件问题也只能自己找出来排除了

恩恩   我试试  谢谢啊

网友B:
楼主  你这4轴配了多少钱啊
  我也想配一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你这4轴配了多少钱啊
  我也想配一架

我还有云台和狗三没装  一起3000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还有云台和狗三没装  一起3000左右

我现在  想弄台4轴练手   我有天7控  只是练手用用 有神庙建议吗  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  想弄台4轴练手   我有天7控  只是练手用用 有神庙建议吗  楼主

大疆450风火轮是最好的练手机我觉得

网友:
是一直飘还是飘一段能停,
几个可能,遥控中位不准,就一直飘
飘一段可以停的是GPS不够准
飞控安装不水平,
仅仅是飘的话和电机电调关系不是很大,最后排除吧

网友:
校准下油门行程

楼主:
都校过了

网友C:
姿态模式飘的话是正常的,,,姿态模式是定高不是定dian

网友D:
首次上电,预热5分钟后再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姿态模式飘的话是正常的,,,姿态模式是定高不是定dian

我用GPS的   也飘    还有那个电机问题真不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次上电,预热5分钟后再起飞

恩恩   可是电机预热启动时有个电机压根不转  只有推油才能转为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GPS的   也飘    还有那个电机问题真不好解决

你看看,gps模式下,是花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gps模式下,是花圈吧

不花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