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X8模式电机的另外一种布置方法

楼主(2014-12-06):
NAZA X8模式时,电机是上层四个正桨,下层四个反桨

但 MWC是这样的,上层、下层都是两正两反

APM 也是

好像其他飞控也是这样的(图不再一一列举)

但NAZA的这个模式有两个问题:
  1、几个资深的飞友和我都认为这个模式稳定性差,原因是双层桨在电机转速相同时,其上下桨的扭矩是不同的,飞行器有自旋倾向,要靠飞控去纠正。还有人认为这种模式气流有点乱,同时还降低了效率。
  2、看中AIR350套装,也想用自紧桨,但这个模式要使用8个正电机,当时还没有8个正电机的套装,现在有了,但即使有这个套装了,以后换装时8个正电机很难再利用。
  最后的解决方案是把M2和M6、M4和M8上下对调,从原理上可行。

装机后试飞也证明可行

网友A:
沙发~ LZ试验成功了?怎么样啊、、求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 LZ试验成功了?怎么样啊、、求配置~

都飞起来了,还不成功?

配置见这个贴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1

网友:
我用大疆的红色2212电机组装的X8,自动全变成自紧桨啦!

网友:
您好,您是怎么把相机接图传的?

网友B:
小弟认为这样装不妥,飞控既然已经定了算法,那就按他的要求去做,不然哪怕能飞起来也容易出问题,我装过机架X8,没有发生自选的问题,自旋可以看看GPS的指向是否正前方,可以适当调整 ,说明书上有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认为这样装不妥,飞控既然已经定了算法,那就按他的要求去做,不然哪怕能飞起来也容易出问题,我装 ...

飞机不自旋是因为有飞控在校正。大问题应该不会有,小问题不敢说,没对比。
不过我的这架有朋友看中要拿去,我可以考虑再装一架标准电机布置的比比看手感和稳定性

网友:
标记一下等 坐等高手们讨论 我也正在装X8 是按DJI飞控要求装的 再观望观望LZ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