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新装机~求指点~

楼主(2014-12-06):
从来没装过四轴~弄了个QAV250 电机银燕的 正反螺纹~求指点 正螺纹在左上还是右上~然后对X ,另外买的是CC3D控~需要设置啥,4个电调怎么设置油门行程...
求老手回答吖~不要让我们这些新鸟走那么多弯路吖~

网友A:
油门行程我来说说吧
拿出单个电调连接电机,接上电源
再拿出遥控的接收机
打开遥控器,把油门推到最高
把电调的信号线接到接线机的油门通道,一般是第三个通道,英文T开头的
此时电调会发出两声BIE BIE,2秒内拉油门到底
此时又会发出几下BIE BIE,完成
试着拉高油门电机会转动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行程我来说说吧
拿出单个电调连接电机,接上电源
再拿出遥控的接收机

要单个 一个一个调完先么??

网友:
是要单调,有工具可以一次调8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