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8充电器错误提示。。

楼主(2014-12-06):
PL8充电时出现错误提示 safety code 82 push to reset。有没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啊。。求助啊,谢谢

网友A:
听说返厂时间好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返厂时间好久!

想到返厂就有点蛋疼

网友:
网上可以查到的做法好像是用css给服务器报错还是什么,那个老外用了个设置
'PWMOUT = zero'.
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弄好,~~希望可以帮到你。。我只有个pl6.很后悔买了。因为不好修~

网友:
o .对的。好像那个老外说报错,但是不影响用,,只是网友有存在报错,然后继续用挂掉的例子
而且他说他检查了电流电压。也没得峰值,不知道了。看来是个例还是啥的,你用啥电源啊?还就是多大的电流在整?

网友:
学习...下午初尝PL8的魅力,一个起落的时间,3s 2200毫安 充电完成

网友B:
我在台灣~前年pl6故障,是直接寄到新加坡~維修很快~寄出到收回來只要約2個禮拜~只負擔寄出的運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台灣~前年pl6故障,是直接寄到新加坡~維修很快~寄出到收回來只要約2個禮拜~只負擔寄出的運費。

大 陆要半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 陆要半年。。。

我在台灣也是有聽說修非常久的!最少也要3-4個月以上!
後來我是直接寄去新加坡總公司維修!!只花了運費而已~

你可以直接去她們的官網~直接聯繫,自己送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台灣也是有聽說修非常久的!最少也要3-4個月以上!
後來我是直接寄去新加坡總公司維修!!只花了運費而 ...

有道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在台灣也是有聽說修非常久的!最少也要3-4個月以上!
後來我是直接寄去新加坡總公司維修!!只花了運費而 ...

送修的地址方便贴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送修的地址方便贴一下吗

要到官網去,先用email聯繫確認喔!

网友:
其實維修的問題,幾次都是出在商家或代理商~效率低落,態度消極啊!
後來我,蠍子,卡斯特等,都是直接寄到原廠去,最多都是半個月完修的!服務好,又快!免受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到官網去,先用email聯繫確認喔!

邮件中文?english?

网友:
奶奶的一年半没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