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科爾的H500定位問題

楼主(2014-12-06):
機是有藍燈GPS信號,但起機了都鎖不住位置,亦沒有定高

跟手動飛一樣,是我控上的設定有錯導致的嗎?

求大神相助....

网友A:
华科儿的飞机必须依赖GPS模式才能定高,没有单独的定高模式。 楼主可以用apm地面站调出单独的定高功能,要不就只能开gps模式才能定高。  它的手动模式其实是自稳模式,只是没有定高,真正的手动模式飞是很吓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华科儿的飞机必须依赖GPS模式才能定高,没有单独的定高模式。 楼主可以用apm地面站调出单独的定高功能,要 ...

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嘛, 定高依赖 气压计 定点依赖GPS
定高定点  气压计和GPS 协调工作,
GPS未锁定 只能定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嘛, 定高依赖 气压计 定点依赖GPS
定高定点  气压计和GPS 协调工作,
GPS未锁定  ...

你又没用过华的飞机?在这里说我话说八道?你以为华的飞机和naza一样可以单独用姿态飞是吧?告诉你了没有用apm地面站的飞机必须开gps模式才能定高,从350pro,500,到X4所有的飞机都一样的。自己平常naza玩多了别说其他飞机和naza一样。

网友:
哥俩好啊666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又没用过华的飞机?在这里说我话说八道?你以为华的飞机和naza一样可以单独用姿态飞是吧?告诉你了没有 ...

看看我发的主题

网友A:
嗯嗯 拜读过。上次有个台湾的模友发过详细的开发350pro的各种APM功能的详细帖,估计后面出来的500和X4都能用那个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嗯 拜读过。上次有个台湾的模友发过详细的开发350pro的各种APM功能的详细帖,估计后面出来的500和X4都 ...

噢是嘛,哪位台湾魔友,我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嗯 拜读过。上次有个台湾的模友发过详细的开发350pro的各种APM功能的详细帖,估计后面出来的500和X4都 ...

http://www.rctw.net/thread-317396-1-1.html

http://www.dronetrest.com/t/use- ... mission-planner/362

好好看吧

楼主:
先謝樓上的回覆,其實我的情況是控已開了GPS模式,機亦兩兩閃藍燈下起飛,

但GPS鎖定和定高皆沒有發動,是會因控的設置錯誤造成嗎?

事因這機之前已返廠一次, 寄回來後把控從新再設定過,都跟著說明書設定的

但試了整個星期都發玩沒有定位定高的問題....

网友:
进来学习,结果见的是吵架。。

网友:
华的350pro  必须拨杆定高,定高以后飞的跟慢,根本无法拍什么效果,h500没用过

网友(2015-01-31):
引用 网友B:
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嘛, 定高依赖 气压计 定点依赖GPS
定高定点  气压计和GPS 协调工作,
GPS未锁定  ...

大神 ,求解, 我的也是可以搜到 6-8颗卫星,但是 总是感觉不能定高,姿态飞正常,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謝樓上的回覆,其實我的情況是控已開了GPS模式,機亦兩兩閃藍燈下起飛,

但GPS鎖定和定高皆沒有發動, ...

朋友,我的问题和你的一样,这是咋回事? 你咋解决的,求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嗯 拜读过。上次有个台湾的模友发过详细的开发350pro的各种APM功能的详细帖,估计后面出来的500和X4都 ...

可以发出来看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