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bit無刷控制板冒煙了

楼主(2014-12-06):
32bit無刷控制板通電後冒煙了,查看後有一個零件燒毀了,如照片紅圈標示,請問這個零件的編號,我想要自己更換,感謝.

网友:
找个试验电源调到3.3V接进去试试能用就查查3.3V的稳压管都可以用不过选大电流的就行了

网友:
什么原因烧的不要盲目通电查查其他有无损坏

楼主:
經查是外接穩壓模組零件斷腳,造成供電變成是46V是主要燒毀原因,請問板子上零件是否有具體編號,才知道如何購買,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