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精灵V+云南地区航拍的问题

楼主(2014-12-06):
2015年1月份 即将踏上我向往的云南 开始为期10天左右的旅行 作为一个摄影严重入迷的人 自然要拍摄一些航拍的照片回家好炫耀一番啦
想问下 在云南使用V+航拍 是否需要换桨叶或者电机
如果是换电机 换原厂2312呢 还是换TM的电机?
如果换桨 新的9450是否可以适应高原飞?
毕竟是高原 可能会出现空气稀薄 桨叶动力不足的情况
希望有去过云南航拍过的魔友说下情况呗
另外 大概多少海拔会出现动力不足的情况呢?

网友:
换Tm的靠谱,原厂2312还要把电调都换了,电调版本必须最新的,换电调加电机的钱不如贴钱换tm2214,动力绝对够用

网友A:
tm2213也够用了,不差钱换2214当然最好了

网友:
沙发正解,其实直接换9450桨就可以了,不需要换电机

网友B:
云南多美景,也多蓝天白云,适合拍照。携精灵去云南放飞是好主意,但是要看具体放飞地点的海拔高度。我在南疆航拍的感受,精灵在海拔3000米以下应没有太大困难,只是海拔愈高留空时间会缩短,抗大风的能力也会削弱。超过3000米要小心了,不要勉强飞,更不要追求飞高飞远。特别是在山区中不仅GPS信号不好,而且风比较乱,需要小心。不妨先低飞悬停看看,逐步拔高,拍到一些镜头见好就收,尽量不要冒险强飞。附上去年我在南疆帕米尔高原塔什库尔干(海拔略超3000)放飞精灵1的照片,供参考。

1 在塔什库尔干县塔什干族

1 在塔什库尔干县塔什干族

网友:
换9450 楼上的意见很正确 云南天气多变 气流较乱 且高原空气稀薄 动力续航抗风能力 均不同程度的衰减 见好就收 不要挑战电池极限

网友C:
换9450桨就可以了,在高原上午风小蓝天多,下午两点后就会起风。还有,超过海拔3000米,飞到70%的电量就开始返航,到了50%的时候飞机就会没电自动降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云南多美景,也多蓝天白云,适合拍照。携精灵去云南放飞是好主意,但是要看具体放飞地点的海拔高度。我在南 ...

谢谢老爷子了 照片拍的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9450桨就可以了,在高原上午风小蓝天多,下午两点后就会起风。还有,超过海拔3000米,飞到70%的电量就开 ...

感谢提醒!另外 在高原上飞 风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tm2213也够用了,不差钱换2214当然最好了

2214的动力应该要比原厂的动力还要好吧?

网友:
云南没有关系的,想知道你是云南什么地方,毕竟云南植被丰富含氧量肯定比青海的高原要好。我在青海和甘肃都给过没有问题,但是青海的海拔4000飞过的时候出现过动力不足的情况,具体问题还要看当时的环境及起飞条件啦。

网友D:
我是云南新模友,初生牛犊不怕虎。双十一买的2+,前几天丽江飞了,没问题。两百米飞过,当时要知道高原有影响不敢飞了,有一天风大了去,估计6级有吧?在玉龙雪山下。也飞了,用车挡住起飞的。我的mpv车够高。桨用的原厂,没什么问题。希望可以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云南新模友,初生牛犊不怕虎。双十一买的2+,前几天丽江飞了,没问题。两百米飞过,当时要知道高原有影 ...

你真敢玩 我已经换了9450的桨叶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是云南新模友,初生牛犊不怕虎。双十一买的2+,前几天丽江飞了,没问题。两百米飞过,当时要知道高原有影 ...

握个爪。,嘿嘿。看来双十一的买家不少嘛。

网友(2015-03-02):
引用 楼主:
你真敢玩 我已经换了9450的桨叶了

另买的了两幅碳纤桨都飞出问题,大年三十还把飞机掉房顶上了。看来不能乱换桨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握个爪。,嘿嘿。看来双十一的买家不少嘛。

,你也是么?在哪里飞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也是么?在哪里飞

我在上海。双十一买过之后飞不到一个月,炸机了。现在有心理阴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在上海。双十一买过之后飞不到一个月,炸机了。现在有心理阴影了。

我的前天也终于掉水里了。这回踏实了。之前小炸几次问题不大,这回是彻底有阴影了。